[other] 用CH341A并品制作的NAND和FWH编程器资料

楼主(2022-07-05):
这个资料用CH341制作的两款编程器,不过感觉两软件好像一样,具体差别在那要自己去试,关键是座子设计比较麻烦

楼主:
2022,6,30更新软件

网友A:
这是个好的设计,但不知速度咋样?现在动辄128G\256G的单颗粒TSSOP48脚封装的芯片,擦除一次,那得多长时间?还有写入速度呢?

网友:
ch341还能给nand用啊

网友:
CH341A之前能读写SPI NAND来烧写路由器固件,现在连并口NAND都能读写了,无所不能的341

网友:
ch341 可以转 串口, 8位并口.
并口可以程序再模拟多种协议时序.

以前 341没流行时,编程器贵.一个25编程器要好几百块.
有好多爱好者用 25针并口 来做编程器的.
我就照网上资料仿制过 25SPI ,还有 AVR 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的设计,但不知速度咋样?现在动辄128G\256G的单颗粒TSSOP48脚封装的芯片,擦除一次,那得多长时间?还 ...

看CH341 资料,并口速率在 500KB 左右.
windows 程序模拟成nand读写 还要低不少.

只要成本够低.速度不要紧.

救砖一般写个 boot 就可以了.

网友:
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编程器软件用网盘分享一下吗?或者给一个链接!

网友:
CH341是广大爱好者的神器,不是每个人都需要809H,我最近需要编程1.8v的,原先的CH341就不合用了,搞了一个CH552加电平转换芯片的编程器,14包邮也挺好用的

网友(2025-03-12):
牛 这小玩意啥都能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