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酷 yk-l1 和联想 newifi mini 的无线天线是多少db的???

楼主(2022-07-05):
优酷 yk-l1 和联想 newifi mini  的无线天线是多少db的???

想换天线蹭网啊.....

先看下原来的天线是多少的db的?

适合换多少的db的天线?

优酷 yk-l1 和联想 newifi mini  的无线天线是多少db的???

网友:
3—5db吧,这俩货没PA,换不换都差不多。蹭网还是蹭距离近信号强的,单方面换天线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

网友:
用路由器蹭网首要考虑带LNA和PA的路由器,比如 K2 k2p ,把天线换成雷达形状的定向天线,效果会很好。其实用K2P默认中继效果就很强,够用了。

网友:
优酷的就是根线芯。

网友:
换成定向天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