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neng M118A万用表校准超级简单

楼主(2022-07-05):
忍不住买了个便宜货来玩,根据大神的校准方法,只需有个基准和按几下按键就能校得超级无敌准,刚好去年做了电压基准

zt219也是刚入的,好后悔想退了,对于我这种基本上只测电压电阻二极管电容的人来说,这个便宜货已经足够了。下一步研究怎么改成锂电池

楼主:
只要校两个标准值后就全部准了

网友A:
买一节磷酸铁锂电池13700一个假体。。

网友B:
忍不住都要买买买,满足一下~然后吃灰

网友:
万用表颜值高,牛屎挺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节磷酸铁锂电池13700一个假体。。

找了一下应该是10440吧,7号电池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忍不住都要买买买,满足一下~然后吃灰

以前常用的表是dt830b,现在这个做常用表了

网友C:
正常表很少用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表很少用坏的吧

还真没用坏的,我的都是玩坏的

网友D:
还要改成背光常量,这个表算是0660最便宜的表了,没有之一,拼多多22包邮买的,简直无敌!就是温漂有点大,不过只要校准了之后,0660的温漂再大也大不了多少,足够用了,0660的表其实就是三板斧,改9999,自己校准,改锂电池背光常亮

网友E:
额,要知道电压校准这么简单,我还是该改回9999字的,之前改了9999但不会校准,于是又改回6000字了

网友F:
忍不住都要买买买,满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要知道电压校准这么简单,我还是该改回9999字的,之前改了9999但不会校准,于是又改回6000字了 ...

对啊,超级简单按几下键就好了哈哈,不过我不会改999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忍不住都要买买买,满足一下

算了想了下反正也没多少钱,买了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要知道电压校准这么简单,我还是该改回9999字的,之前改了9999但不会校准,于是又改回6000字了 ...

但是你的怎么还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多入手?

对啊,用5元券的话就多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改成背光常量,这个表算是0660最便宜的表了,没有之一,拼多多22包邮买的,简直无敌!就是温漂有点大, ...

背光没必要常亮吧,我想改一下锂电池就好了,9999字不会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要知道电压校准这么简单,我还是该改回9999字的,之前改了9999但不会校准,于是又改回6000字了 ...

电压校准需要5V 50V的基准,单独一个5V好像不行,这个表校准一下电压1分钟,线性似乎比6230C还强一些,就是温漂稍微有点大,不过温差20度以内的就别校准了,区别不大,反正我校准之后那是一个爽

网友:
没注意看吗,最便宜的0660万用表,拼多多经常22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