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报废一个德力西3P+N漏保,3P拆下来继续利用,漏保拆铜!

楼主(2022-07-05):
报废一个德力西3P+N漏保,3P拆下来继续利用,漏保拆铜!
搅拌机突然就不动了,去电源箱一看,漏保冒烟了!

拆下来换新,旧的仍垃圾桶,想想好久没发帖了,就随便拆一点发一下吧!

3P部分已经拆下来了,留下漏保部分

烧成了这个熊样,都认为是没有压紧,其实我也认为没有压紧,但这种铁玩意用久了很难说一定是没有压紧造成的

揭掉第一层盖板

一层一层往下揭

全部拆散了,就这么多料了

看看板子背面

把线捋捋直

板子上标注了线的定义,也懒的走图了,不说大概也就线圈取样,达到25毫安左右时开始有输出驱动电磁铁拉闸。

完结撒花!!!

网友:
拆的够彻底,铜件攒着吧,积少成多

网友:
漏保的特殊功能,不安全就自杀了

网友:
铜件氧化,接触电阻增大,说明它该退休了

网友:
一看烧在外面压接处,我也试过家里的漏保遇到同样的问题,老电工教我的:拧紧压实以后,用两三天,把螺丝重新拧紧一遍。道理他也讲不出来,但是方法好使。我换了同牌子同型号的的漏保,按他的办法再拧一次,从此用了十几年再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在不应该省的地方,用上铁片固定,打死也不用黄铜片,是说方形螺丝的铁片,至少我没见过哪个生产公司愿意用黄铜片扣或者紫铜片扣的。

网友:
得时常紧螺丝,这种振动的地方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没压紧,二是拧紧了但根本没压到,安装时螺丝没完全松出来就把线头插进去了)

网友A:
拆铜卖,里面好空

网友:
这种一般是没压紧,或者松了,导致电阻大,发热烧毁

网友:
可以攒着铜件卖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铜卖,里面好空

电磁铁上的铜线圈,蚊子再小也是肉嘛!

网友:
原来 如此简单。。。。。。。。。。。。。。。。

网友B:
有的触电上面是含银的,见过一个电工自己收集触点提炼银子卖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触电上面是含银的,见过一个电工自己收集触点提炼银子卖钱的

想多了,现在都是合金触点,哪怕大型接触器都很少用银了,即便有银也是银合金,含量在60%左右。
以前在水泥厂干活时收集了很多烧掉的高压陶瓷保险,里面有很大的纯银散热片,那个才是真银,可惜虽然知道是银的,也收集了起来融成了一坨,但是当时银价也就是6块一克,一小坨也就百来块,也不知道要卖到哪里去,扔来扔去就不见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确实是松了。

网友:
长时间过流导致接触过热!

网友:
接触不良导致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多了,现在都是合金触点,哪怕大型接触器都很少用银了,即便有银也是银合金,含量在60%左右。
以前在水 ...

你不会锤个戒子手镯什么的送给领导吗?真是暴殄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