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全景特写摄像头:海康威视DS-2PT3326IZ-D3

楼主(2022-07-05):
先上个官方参数

系统概述
DS-2PT3326IZ-D3(2.8-12mm)(2mm) 全景特写摄像机,集合定点看360°全景、动点看细节的优势,采用一体化设计,达到单产品既能看全又能看清的效果。
系统参数
  • 全景画面360°全覆盖,监控无盲区,特写画面提供细节
  • 采用一体化设计,可实现单IP同时输出3路不同方向的全景画面和1路特写画面
  • 全景画面看清人脸半径最远可达5m,看清人体半径最远可达15m
  • 支持全景联动功能,通过在客户端点击或者框选全景摄像机画面任意位置,特写摄像机可自动通过云台调整与变焦,将该区域置于画面中心
  • 红外补光半径可达10m
  • 支持1路音频输入、1路音频输出
  • 支持H.265高效压缩算法,可较大节省存储空间
  • 支持最大256G的 Micro SD/SDHC/SDXC卡存储
  • 支持海康SDK、ONVIF、ISAPI、GB/T28181、E家协议接入和萤石云接入
全景摄像机
  • 3个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单通道最高分辨率及帧率可达1920×1080@30fps
  • 单通道视场角:水平128.5°,垂直75.7°
  • 超低照度,0.05Lux/F2.0(彩色),0.01Lux/F2.0(黑白),0 Lux with IR
特写摄像机
  • 1个1/2.8" 2MP Progressive Scan CMOS,最高分辨率及帧率可达1920 × 1080@30fps
  • 超低照度,0.05Lux/F2.0(彩色),0.01Lux/F2.0(黑白),0 Lux with IR
  • 4倍光学变倍,8倍数字变倍
应用场景
360°全景特写摄像机的种种特性使之可广泛适用于面积约30-70m²的室内监控场景,满足中小型商铺,连锁专卖店对收银、巡店等业务监控的需要,同样也可以满足教室,营业大厅,办公大厅,工厂厂区,机场大厅,酒店大厅,博物馆等场景对全景监控及重点区域细节监控的需要。
360°全景可覆盖60平方米人眼看清面部特征,可覆盖300平方米看清人员行为。

其中一个功能"特写画面提供细节"很好用,在三个全景摄像头的任意一点上鼠标点击一下后,中间的云台就会转到鼠标点击的位置,如果是框选的话云台就会变焦,只是变焦倍率很有限!
型号及背部接口,可以插SD卡,折旧意味着不需要买录像机和云存储就可以工作。

来张全景图

顶部图也来一张

直接揭掉被盖,有一坨黄色的类似鼻屎的导热贴,连接铝背板,开机超过20分钟后这块背板的温度超过50度,以海康一贯作风,这块散热片也同时兼有除凝露功能。

主板上留有POE电源空板,证明这款还有POE版本。

拆下主板,和接口板,本想把那坨散热片取下来看看主控,但粘的很紧怕掰脱焊,放弃了。

移除主板后就看到了三个全景摄像头和6个红外灯,根据官方参数红外功率是6W,那么每个就是1W。

取一个下来看看!

球机部分取下

翘掉太阳穴,里面藏了螺丝,拧开拆散!

主板出来的,摄像头和镜头部分也随之出来

正面是个2.8mm的变焦镜头

看看背板

镜头参数,2.8-8mm,2.8算是广角了吧

全部拆散了就这么多零件了

最后装回去时轴承掉了,没有任何参数,转起来挺顺滑

也不拍芯片参数什么的细节了,就随便拆拆发发图,各位看官随便看看得了!!

网友:
感觉这个比较牛,适合空旷的地方。

网友:
出吗?
数字补丁

网友:
拍个效果图看看

网友:
摄像头还挺新颖的,这要是装到车顶上当记录仪不得起飞喽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用料足。

网友A:
不错,装无人机上就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装无人机上就爽了

无人机的话重量是问题,需要推重比足够,有一定余量抗风。楼主摄像头,镜头实际焦距应该是4到9毫米,往往虚标焦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人机的话重量是问题,需要推重比足够,有一定余量抗风。楼主摄像头,镜头实际焦距应该是4到9毫米,往往 ...

海康不会玩这种手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不会玩这种手段的!

得拆下镜头,换在其它单板机测试才知道。自带的可能配合数码变焦。

网友:
是360度的球机吧

网友:
国货也不差,用料真足

网友:
厉害啊,竟然是1个变焦+3个定焦,4个摄像头,主控处理能力强悍!

网友C:
价格估计不低于4位数,可能比独立4个头+录像机贵多了,优势就是体积小不占地方不用布线。

网友:
这个防水吗?适合室外吗?

网友:
是个好东西,全景监控

网友:
想看拍摄效果图啊、

网友:
拆完了就扔垃圾桶还是再装回去,主要是想去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估计不低于4位数,可能比独立4个头+录像机贵多了,优势就是体积小不占地方不用布线。 ...

裸机价格1000左右,这个只要用在有人值守的室内安防,比如超市和商场大厅等空旷地方,基本可以做到指哪打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