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偶然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现在flash寿命都这么高了吗

楼主(2022-07-05):
先上图。
可以看到 ,连n28a qlc的寿命都有1500PE了,B37R TLC更是有5000PE寿命,都能赶上mlc了。
这还只是美光的消费级fortisflash,要是企业级fortismax寿命应该更高。
所以这到底是tlc,qlc技术成熟了呢还是厂家吹NB呢

网友:
特挑体质吧

网友:
消费者会去检测这些数据吗?你买个盘,用了半年挂了,送修的时候人家会说PE到寿命吗?应该是找各种靠谱不靠谱的理由来解释吧

网友:
认知之下TLC在300-500的刷写次数吧QLC更少

网友:
技术进步了,正规产品的性能可能越来越好了吧。

网友:
手气  不好的过了保修期就刚好坏

网友:
我感觉数据属实,技术一直在革新,没有什么是完全不可能的

网友:
我猜测应该是话术而已,现在都3D结构,固件把它当MLC模式用或者模拟SLC,那寿命可能会达到那个标称,明白不。

网友:
宣传成分和厂家理想数据,实际,是另一回事

当然,随着技术进步,会比以前的好,技术层面

网友:
别忘了模拟SLC的损耗

网友:
SSD用QLC还行,起码有自平衡,U盘就彻底不行了。

网友:
等待  大神验证

网友:
多半是厂家的理想数据

网友A:
有没有这种专门测试PE的这种软件,直接对某个单元不停的进行擦写操作,5000次也用不了多久就能测试出来.还是说固件锁死了不能直接指定某个单元擦写操作

网友B:
我觉得是吹牛逼,飞机大佬的跑圈老化测试,最先死的就是英英睿达,用的颗粒就是B27A,才写了400PE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吹牛逼,飞机大佬的跑圈老化测试,最先死的就是英英睿达,用的颗粒就是B27A,才写了400PE不到 ...

颗粒PE次数上限和SSD盘的寿命,或者说厂商给定的TBW是完全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种专门测试PE的这种软件,直接对某个单元不停的进行擦写操作,5000次也用不了多久就能测试出来.还是 ...

不能,主控固件默认就是平衡擦写的,还得费一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PE次数上限和SSD盘的寿命,或者说厂商给定的TBW是完全两个概念

据说英睿达某些批次的固件有bug导致写入放大的

网友:
除了3D制程之外,贡献更大的是主控的纠错功能,从BCH到LDPC,LDPC再不断地增强

网友:
是不是实验室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