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冰箱烧启动器有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05):
前几天发贴,家里海信冰箱不制冷,压缩机象电机缺相的声音,不启动。拆下启动器测量不通,电容2.5uf的,测了下容量差不多。压缩机测量了没问题。昨天启动器到货了,中午装上,能启动,运行声音也正常,冷冻室有凉气。今天下班后发现又是与原先故障一样,启动器发热,拆下后测量断路了,里面热敏电阻没碎。现在怀疑2点,一,启动器质量。二,冰箱有漏点。不知道对不对。谢谢。

网友A:
换个重锤(功率要匹配合当然pTc也是一样)试试

网友:
与是否有漏点无关,可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58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重锤(功率要匹配合当然pTc也是一样)试试

按原来型号买的。冰箱使用好多年了。

网友:
现在要卖质量好的另配件真有点难。

网友:
看看,学习,有备无患

网友:
启动器不匹配也容易烧,启动绕组有短路路也容易烧!

网友:
和漏不漏是没关系的   量启动和运转电流

网友:
测量启动电流

网友:
感觉压缩机故障

网友B:
压缩机卡缸了,,,电流大。。。。。

网友:
一,启动器质量

网友:
分析下就知道是启动器质量,卡缸的话就不会运行这么长时间

网友:
过来和大家学习的谢谢

网友C:
启动器质量不行吧,换成重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卡缸了,,,电流大。。。。。

不像卡缸,换新的装上,启动时,当的一声后,电机声正常,运行5分钟后,冷冻室有凉气。

楼主:
启动器是拼夕夕5元多买的,以前家里小冰箱也是启动器坏了,装上就好了。没想到这个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器质量不行吧,换成重锤试试

没改过,不会接,空间也不够吧。

网友:
不匹配也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