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昨天废品站收了个联想LJ2200打印机,可以打印自检页,结果...

楼主(2022-07-05):
打印机x1
手机信号放大器x1
华为机顶盒6108v9i  x1
花了我半张毛爷爷
本来以为打印机出自检页就没问题了,谁知道插电脑上不识别,检查发现USB口松动了,估计是口断了,于是拆开看看
兄弟的套娃机
一番操作之后USB口焊接好
连上电脑,这打印效果我也是懵逼了
看来还得再折腾,搞不好得换一套硒鼓
开机墨粉黄灯

网友A:
通电开机后连续按左下角go键三下还是四下就打印自检页,看看总打印页数,硒鼓拍个照片看着没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开机后连续按左下角go键三下还是四下就打印自检页,看看总打印页数,硒鼓拍个照片看着没大问题。 ...

硒鼓看着还行被加过粉 碳粉感应器也被卫生纸塞着,前机主懂的不少啊,打印了不到6000张

网友:
能打就正常 就是换硒鼓了。国产不贵。

网友B:
多少钱捡的,也许粉受潮了,

网友:
打印机不错,这几样加一起还挺值。

楼主:
感觉粉出的不均匀,最后一张图 鼓看着还行摸着有一层很薄的灰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硒鼓看着还行被加过粉 碳粉感应器也被卫生纸塞着,前机主懂的不少啊,打印了不到6000张 ...

不到6000页,那就还是原装硒鼓呢,就这成色网上一般很难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捡的,也许粉受潮了,

总共50块钱,放大器卖了80包邮,四舍五入等于白嫖

网友C:
清理废粉,换新粉。

网友D:
是不是之前发的帖子的?

打印机肯定值。

本地收废品的,喊着收的,也有收打印机,也许能直接找他们收一个?运气好,也许也是好的?

网友:
貌似打印机故障了有点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理废粉,换新粉。

赶紧pdd4块钱包邮买一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之前发的帖子的?

打印机肯定值。

之前帖子里面更新了一下收货内容,这次更新下拆解维修

网友E:
感觉是漏粉,清理下再说,这打印皮实,我家和单位都用这个,自已灌粉

网友:
手里有台l2200还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漏粉,清理下再说,这打印皮实,我家和单位都用这个,自已灌粉

这个打印机和1020是一个时代的,最便宜的激光打印机,我先买一罐粉,到货了再把粉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打印机和1020是一个时代的,最便宜的激光打印机,我先买一罐粉,到货了再把粉罐一下 ...

粉型号不对,也会产生漏粉,以前单位机器好灌错了,漏粉严重,换了一个就没出现

网友:
可以哦,白嫖还有赚

网友:
算捡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