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ThinkPad X201黑屏通病、大保健、USB口及触摸板右键修复。

楼主(2022-07-05):
     近日同事扔来一台X201,开机不亮屏,已经是通病了,网上也说过很多解决方法,大部分说短接屏线排插两点最简单,基本思路就是把信号截回,让屏一直处于打开状态,这样缺点就是放弃熄屏功能。另外就是换屏线或屏线修复了,但网上发的图都不一定让大家看清楚屏线断在哪里,而这款机器屏线断的位置确实很诡异,那个地方基本是不会动的,就是莫名其妙地断了。还有不少人回帖说修复屏线很容易再断,那就发一张清楚的位置图吧:

如图:左边往左熄屏开关方向折叠的屏线分支,中间标示为键盘灯和摄像头折叠的屏线分支。
后来分析了一下,是不是开关屏的时候整体排线会稍微上下传动拉扯到这个折叠位置,久而久之就断了。。。

因为有几块透明胶贴着排线,估计就是防止开关屏拉扯到,但实际上还是会很轻微地拉扯到的吧。

撕下透明胶时一定要小心,如果撕裂到别的位置就得不偿失。

然而撕下时就发现整个折叠处断开,补刀修整齐以备飞线。

先固定好,轻轻刮开表层。

中间粗线可以直接连锡,两边线飞线。
然后做好绝缘加固,然后轻微按原方向折过去,检查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装上测试一下,OK就装机。屏线记得固定好。

顺手修复这个捅坏了的USB。

USB口本身就不多,还坏一个怎么可以。
注意记住上下方向,很多是方向倒过来的。

先拆下来。

找了几张料板没找到合适的,要么大小不一,要么方向不对,找这些改吧。

拆下这个,引脚还不够长,接上一段,塞到原外壳里。

装上挺完美的,后面可以用热熔胶加固一下。

既然拆了就顺便做个大保健吧。

应该很近没清理过了。

清理干净,CPU重新上硅脂就不上图了。

合体之后才发现触摸板右键失灵。。。又拆一次。

有个点应该腐蚀了,量一下不通。
用4B铅笔补上,阻值200欧。。。咋行!

找出补裤叉的缝衣针线(记得是导线不是棉线)

轻轻两头扎个小孔,穿过细铜线,测阻值约5欧。。。嗯~应该行!

做好绝缘装回。

完美修复!

楼主:
补充一下,有人以为屏幕下方那个是高压条。。。屏幕不亮先换高压条。。。
我看到就笑了,那个只是指示灯条,先看看板上的元件吧,就只有几个绿色LED灯,跟高压条没半点关系。
背光电路是集成在屏电路板上的~

网友A:
这修补的可以,是折叠的的原因吗,那就是设计的原因、这种线材适合折叠?

网友:
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
真的是针细活呀

网友B:
这个是设计问题,那根线没必要折这么一下。

网友:
一定是故意作成这样,等坏了好收换主板的费用

网友C:
联想的东西我反正从来不买,各种各样的坑,也不知道是品控问题还是本身设计问题

网友D:
没有顺手再把系统激活一下

网友:
记得当年修薄膜键盘就是这样修断线的,用得是耳麦里拆的线。

网友:
这才叫维修,有些维修叫凑合

网友:
修理精细,讲解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设计问题,那根线没必要折这么一下。

折叠的原因,一是这样做可以减小薄膜pcb的尺寸,二是这种薄膜pcb,元器件都是贴在同一面,有时候不折叠排座就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修补的可以,是折叠的的原因吗,那就是设计的原因、这种线材适合折叠? ...

折叠是其中原因吧,如果真是不动它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断,加上线也太细,然后开关屏幕盖屏线伸缩时拉伸一次,虽说有透明胶贴着,但还是会有少许触动。正常设计这个开关就不应该放在AB壳里,应该设计在本体,那样就不需要这根线,AB壳放磁铁,大多笔记本都那样设计故障率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设计问题,那根线没必要折这么一下。

不折一下这根排线成本就高了,很大一块料才做一根。本应开关就不应该设计在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顺手再把系统激活一下

原盘物主已拆走,怕泄露什么门吧。这个盘是我自己另一台机的,直接拆过来可以直接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东西我反正从来不买,各种各样的坑,也不知道是品控问题还是本身设计问题 ...

这样说很多机器都买不得,各品牌都出过缺陷门。ThinkPad在联想接手后刚开始设计品控是差了点,但相比还是算挺结实的。

网友:
高手干活,就是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