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老货LED灯泡

楼主(2022-07-05):
老货的表现是灯泡不大,散热做的大,

5个灯珠,应该是5W ,或者7W,

有导热脂,

但是这个硅胶线 皮怎么破了?

应该是剥皮钳弄的。

电源,看到变压器了,应该是横流的

感觉将破了皮的线重新接下,还可以再继续用用。

网友:
还是老货用料实在

网友:
越老越厚道 什么道理来?

网友:
都用上硅胶线了,散热器也大,这灯不错

网友:
散热看着不赖,现在有的灯的散热就是个笑话

网友:
还有一大箱这种灯泡,散热器很好

网友A:
还好。虽然,所谓的老货也是前2、3年左右的,实际还是新的,但,因为当时是第一代等等,会好些,然后,第二大、第三代、“改进”,就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偷工减料,来改进成本而非技术

所以,现在买的产品,是新的,只要是真正新出的第一代产品,至少在用料和做工上,大体上还是可以的,往后就不行了。如果是他人仿制山寨的,就更不行了

所以,老货也看是第几代的,往往第一代好

网友:
老货做工好,后来就怎么省怎么来。

网友:
散热的确牛掰,堆料不少,成本不低

网友:
这种白,粉硅胶线的,一般都是隔离恒流源。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老货当然是扎实的,不像现在越来越精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虽然,所谓的老货也是前2、3年左右的,实际还是新的,但,因为当时是第一代等等,会好些,然后,第二 ...

当初价格贵,1个LED灯泡要40多元,后来售价便宜肯定减料。手机Android平板也是,最初可以root权限修改游戏,难度太高调慢游戏速度,导入全解锁存档等,后来android5锁BootLoader不能root,android6加密存储,android11继续锁data文件夹不能导入MC基岩国际版存档。

网友:
老货用料就是好,用的还是1W的草帽灯珠

网友:
老货用的久就是好货

网友:
是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东西做的就……

网友:
老货用料就是好啊。

网友:
又省钱了,不,等于又赚了40元。

网友:
早期老灯做工用料好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