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SL*9电感节能灯和SL-E*11电子棱晶节能灯

楼主(2022-07-05):
SL*9电感节能灯

原包装

外观

点亮效果

包装内附系列数据表

启辉器是红光的

SL-E*11电子节能灯(棱晶型)

原包装

外观

点亮效果,非预热型,一下亮的

包装内仍然含有系列数据表

两者尺寸对比

大小几乎一模一样!

楼主:
SL*9电感节能灯功率和电流:

SL-E*11电子节能灯功率和电流:

网友A:
里边就是U型或H型节能灯
用过寿命不行买多久就坏了,可能在壳里太热了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边就是U型或H型节能灯
用过寿命不行买多久就坏了,可能在壳里太热了的原因吧 ...

而且这个是正宗U形,因为2个U管的连接处也是U形,电感的寿命8000~10000小时,电子的6000小时。

楼主:
本人测量的尺寸如下:

网友B:
长时间不关断使用还可以,经常频繁开关,损坏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不关断使用还可以,经常频繁开关,损坏速度快。

电感的没事,电子的最好不要频繁开关(我第二次打开就发现黑头了)

网友C:
这是老物件了。

楼主(2022-09-12):
引用 网友C:
这是老物件了。

收藏品了。

网友(2022-12-23):
引用 楼主:
电感的没事,电子的最好不要频繁开关(我第二次打开就发现黑头了)

电子镇流器的改成预热启动

网友(2023-02-02):
带灯罩的,非常不错的灯!

网友(2023-03-09):
我喜欢这个灯罩不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