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哪位有泰坦VC9805A+电路图?或者知道各电位器是调什么的?

楼主(2022-07-05):
请问哪位有泰坦VC9805A+电路图?或者知道各电位器是调什么的?

网友(2022-10-30):
你这是坏了吗?

网友A:
试都能试出来!基准电压  交流  温度  电容  频率。有的功能可能是两个电位器 比如温度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都能试出来!基准电压  交流  温度  电容  频率。有的功能可能是两个电位器 比如温度和电容。 ...

好的,等我试试!我就是担心乱调把准的调成不准的

楼主:
原先是坏的,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是坏的,现在已经修好了

哪里的问题?

楼主:
用20V档误测了310V电压,烧了主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0V档误测了310V电压,烧了主芯片。。。。。。。。。。。。。。

芯片换了吗?

网友:
是40角的7106吗?

网友B:
用镊子短接电位器二个引脚数值变化大的八九不离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短接电位器二个引脚数值变化大的八九不离十。

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