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的电源变压器 请求解惑答疑

楼主(2022-07-05):
今得一老旧的电源变压器,有不解之处,请各位大神解惑答疑,谢谢!

全重2700克,三组线圈,外形尺寸:长105mm,宽88mm,叠厚40mm。

若假设Ⅱ是初级,也就是交流输入端,测量结果是:输入240V,Ⅰ绕组的电压分别是9V、100V、157V、171V、188V;Ⅲ绕组与Ⅳ绕组均为2.8V+2.8V。
一般来说,变压器的最里层应该是初级。那么如果是将220V接至Ⅰ绕组会怎么样呢?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怎样,想会怎样的话,220v接Ⅲ绕组与Ⅳ绕组

网友:
说句实话 我个人看到这种牛都不敢通电

网友:
试试不要紧,从最多绕组的假定为初级开始.

网友:
你接1这是准备做升压?感觉如果设计时不是初级最好别接

网友:
这种E牛现在己不常见了

网友:
估计自身损耗比较大,当隔离变压器用,维修的时候防电击-

网友A:
两根红色的线是哪个绕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红色的线是哪个绕组的?

是Ⅰ绕组。

网友A: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调压用的,I绕组输入,III和IV绕组输出,II绕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调压用的,I绕组输入,III和IV绕组输出,II绕组反馈

也有可能。如果将Ⅰ绕组作为输入端,那么推算Ⅱ绕组输出应在300V左右,Ⅲ绕组与Ⅳ绕组的电压应在3.6V+3.6V左右。这样看来有点像是电子管设备用的电源喽?

网友A:
从电阻推算也不一定准,线径和匝数都会影响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阻推算也不一定准,线径和匝数都会影响阻值的

试了一下:以Ⅰ绕组的1、5端为输入(230V)串入一只60W白炽灯。Ⅱ绕组测量为340V,Ⅲ、Ⅳ绕组分别均为4.5V+4.5V。
猜想:早些年电力不足,线路损耗大,供电的远端压降大,这时Ⅰ绕组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适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以Ⅰ绕组的1、5端为输入(230V)串入一只60W白炽灯。Ⅱ绕组测量为340V,Ⅲ、Ⅳ绕组分别均为4. ...

试试1-6接220V,我估计1-5是接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1-6接220V,我估计1-5是接110V的,

试1-6输入(233V),Ⅱ绕组测量为294V;Ⅲ、Ⅳ绕组分别均为3.2V+3.2V。

网友:
3,4正好6.3v灯丝电压或通电指示灯泡

网友:
遇到不明变压器,可以用一个已知低压变压器,输出接未知变压器,再测未知变压器每个绕组电压,判断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以Ⅰ绕组的1、5端为输入(230V)串入一只60W白炽灯。Ⅱ绕组测量为340V,Ⅲ、Ⅳ绕组分别均为4. ...

就是电子管机的电源变压器,1~6初级;其余是次级 屏极高压和灯丝绕组,通常初次级间要有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子管机的电源变压器,1~6初级;其余是次级 屏极高压和灯丝绕组,通常初次级间要有屏蔽层~? ...

呵呵,漏了一点儿。变压器图左下角的黑色线就是屏蔽层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