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与充电器之间加一个二极管影响大吗

楼主(2022-07-05):
想在充电口与电池中间加一个二极管,不知道二极管的压降对充电是不是影响很大,尽量找的压降低的肖特基了,但基本上大电流的也有0.75V的压降,听说MOS可以近乎0压降,但是没有基础感觉太难了,大神有好的低压降大电流的二极管推荐吗,感谢

网友:
为什么要加?

网友A:
为什么要加二极管?不如价格开关来的直接,冲完就断开。

楼主:
原因有2,1是电动车经常放外面,听说偷电瓶的首先把充电口用用金属把电池短接,烧断电路,加了二极管就算短接也不会有问题,2是还有就是我要加一个GPS到里面不想用电动车的电,只用在充电的时候给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二极管?不如价格开关来的直接,冲完就断开。

防短接,开关老是人为控制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有2,1是电动车经常放外面,听说偷电瓶的首先把充电口用用金属把电池短接,烧断电路,加了二极管就算 ...

别道听途说,,烧断电路的操作危险性很大,,搞不好就直接起火了
直接用pmos就行了,,上电拉低G极电压来使其导通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防短接,开关老是人为控制不方便

加了二极管一样短接啊,不如加个保险吧,还有新标锂电池充电口没有专用线并不会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因有2,1是电动车经常放外面,听说偷电瓶的首先把充电口用用金属把电池短接,烧断电路,加了二极管就算 ...

短路真的是火花带闪电的,我有次剪刀不小心碰到了,剪刀都烧了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二极管一样短接啊,不如加个保险吧,还有新标锂电池充电口没有专用线并不会输出 ...

保险里面肯定有,加了保险短接充电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真的是火花带闪电的,我有次剪刀不小心碰到了,剪刀都烧了个洞

是的,电流很大,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道听途说,,烧断电路的操作危险性很大,,搞不好就直接起火了
直接用pmos就行了,,上电拉低G极电压来 ...

是不是要N沟通MOS管,把G极电压拉低,就可以了,看了MOS管的一些参数,有VGS,还有VGSTH,打算先搞懂了弄一个试一下,我先看一下我的充电器在没有接电池的情况下有没有输出,要是没有输出可能这个方法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N沟通MOS管,把G极电压拉低,就可以了,看了MOS管的一些参数,有VGS,还有VGSTH,打算先搞懂了弄 ...

控制正极需要的是pmos,,pmos管G极电压拉低即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正极需要的是pmos,,pmos管G极电压拉低即可导通

首先感谢你的热情回复!控制正极用PMOS管,S极接正极,G极要接负压,也就是这个不能像二极管一样只是串在一根正极线中间就行,这个必须把G极拉根线到电源负极是吗,当然要串一个合适的电阻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热情回复!控制正极用PMOS管,S极接正极,G极要接负压,也就是这个不能像二极管一样只是串在 ...

给你画了个图,你自己参考参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流很大,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也搞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画了个图,你自己参考参考吧

这个要是只要后面一个MOS管可以吗?还有那个8050直接用电阻接到地,是不是管子没有外接电源就直接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是只要后面一个MOS管可以吗?还有那个8050直接用电阻接到地,是不是管子没有外接电源就直接通了? ...

两个mos管是为了防止电流倒灌的,,,,8050的基极没有电压是不导通的,此时mos管的G极就是高电平,mos无法导通,只有三极管导通了,8050才会把G极的电压拉低,才会使其mos导通工作
对了,,8050三极管哪里的基极电阻我没有弄好,你按照实际电压来计算一下基极限流电阻

楼主:
要是这样接是不是管子就直接导通了?也就是起不到隔离的效果,当vcc IN没有电压的时候,vcc out可以倒流输出到vcc IN了

网友:
小车用的应急启动电源,配套的启动电源线带的小方块,里面应该就是大电流二极管

楼主:
淘宝用签到红包买了几个nce60p50k,不知道能不能用,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