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推荐个JBC245焊台

楼主(2022-07-05):
如题,准备买个JBC245的焊台,正版那个太贵了,淘宝上又挑不好
要求1000内,当然满足要求的越便宜越好
接220V供电的
做工要精致一点的,最好是铝合金外壳的
功能全面,要有菜单设置
有显示屏显示温度,OLED或者液晶都可以

个人DIY的也可以,咸鱼买也可以,不分渠道

网友A:
七八十的数显版控制板 就能用,据说开机时最大功率能有200多瓦,感觉有点过冲 但是3秒速热。
一百多的h打头的没用过,好像电路上比七八十的好点。
再就是300多的UniSolder52控制板,这个正在用,开机慢点因为最大功率125w,(原装原版130w峰值功率)其他都很好。
以上只是控制板价格,其他配套的电源 或者变压器 手柄和烙铁头都没算。
我用的旧的原装908的复活头就挺好用了,三十块左右 也便宜。也有tdk或者托尔的新头也就七八十块。
再就是托尔的一套大几百块,成品 省的折腾,屏大 也稳定。

其实中小焊点 用t12就挺好,一套diy的也就几十块,大焊点一般遇到的也不多,准备个203h或者205h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八十的数显版控制板 就能用,据说开机时最大功率能有200多瓦,感觉有点过冲 但是3秒速热。
一百多的h打头 ...

我想买个成品,屏大的。现在就用的T12,大焊点焊不动,才想着买个JBC,上个月买了一台400多的JBC了,焊接是没问题了,就是感觉内部做工一般般,所以想再买个精致点的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内置锂电池的 jbc245,焊接led的时候不怕感应电,其实还是买成品便宜,自己DIY所花的时间和试错成本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买个成品,屏大的。现在就用的T12,大焊点焊不动,才想着买个JBC,上个月买了一台400多的JBC了,焊接 ...

成品,那就没数了,估计你400多买的 也就是t12改的jbc  就是电源换成了150w的,烙铁头显示是jbc而已。
原理和电路甚至程序 都是t12的,托尔的大几百 效果可能还不如你这400的,因为正经厂家出的 功率控制后没有t12控制板改的功率大,但是厂家出的焊台烙铁头的寿命会有保证,t12改的烙铁头寿命就看天意了,其他的感觉不出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那就没数了,估计你400多买的 也就是t12改的jbc  就是电源换成了150w的,烙铁头显示是jbc而已。
原 ...

对的 控制功率很重要 ,最早那会买了套JBC原代理商开发的JND ,会无缘无故的温度失控 。烙铁头都能烧化

网友:
不要迷信JBC256 DIY的产品,想稳定的话就买203H二手的,价格不算贵耗材也便宜   平时用起来不比245差  但是245升温是真的快   爽的一批

网友:
按你的发言推断你的个性最后还是会买正版的,省个盗版的钱直接买正版JBC210,现在贴片元件多小头子的更好用,大的反正你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个成品,屏大的。现在就用的T12,大焊点焊不动,才想着买个JBC,上个月买了一台400多的JBC了,焊接 ...

大哥,土豪呀

楼主:
好用的才能提高生产力

网友:
咸鱼随便整个高频焊台就行,升温不慢,回温也快,挺好用的

网友:
我做了个威克士电池供电的,挺好用

楼主:
已经咸鱼买了Unisolder5.2c的焊台了,1100全套,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咸鱼买了Unisolder5.2c的焊台了,1100全套,挺好用的

恭喜,跟之前几百的比,有哪些提升?

我是一直有心但没下手,unisolder控制板比其他山寨的复杂多了,也贵多了,我就好奇实际使用下来能差多少,还望楼主多说说差异和体会,好的话我也跟风,我也是刚入手一套廉价山寨,因为没用过其他更高级山寨,不晓得山寨之间是否存在比较大的使用差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咸鱼买了Unisolder5.2c的焊台了,1100全套,挺好用的

这个价格为何不买原装JBC呢,。我就是看这个价格太狠了,所以买了原装的JBC,挺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为何不买原装JBC呢,。我就是看这个价格太狠了,所以买了原装的JBC,挺爽的 ...

原装的贵3倍多,3K好几呢,你这是数码版的何不食肉糜啊。。。让楼主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为何不买原装JBC呢,。我就是看这个价格太狠了,所以买了原装的JBC,挺爽的 ...

原装3000块哇,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贵3倍多,3K好几呢,你这是数码版的何不食肉糜啊。。。让楼主情何以堪。 ...

买二手原装的啊,也是10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个成品,屏大的。现在就用的T12,大焊点焊不动,才想着买个JBC,上个月买了一台400多的JBC了,焊接 ...

指望这个干活养家就买好点的,要是玩400多的jbc足够了。买了放着吃灰

网友:
快克的TS1200D考虑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