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充电器加NTC改自动温度补偿全套资料

楼主(2022-07-05):
前面已经发过一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0809-1-1.html,由于不能编辑,这个帖子贴上下载链接。

铅酸电池每升高1摄氏度,一节(一块12V的铅酸电池由6节组成)铅酸电池的电压下降大约4毫伏,那么一组48V的铅酸电池在35摄氏度时电压下降大约1V,5摄氏度时大约升高2V,普通的充电器都没有温度补偿功能,容易导致夏天过充,冬天充不满。接下来经过多方查找,一高人给了一堆经过实践过的资料,可以对TL431方案的三段式铅酸电池充电器进行改造,其基本原理就是给431的上偏置电阻串并一个NTC来实现自动温度控制,但是由于我的水平太菜,有的地方看不懂,所以开贴请教各位,
1.NTC怎么确定用1K的,还是10K的?
2.确定了NTC用1K或者10K后,下位电阻是怎么确定的?
3.上位电阻中,和NTC并联的电阻阻值又是怎么确定的?

阿里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分享zip后缀的文件,改了后缀也不行,所以只有百度链接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3K3IJ7h1EnbmfZVWQPGcQ
提取码:1234

网友:
这个高手来吧

网友(2022-11-08):
现在有成品了吗?

网友:
“容易导致夏天过充,冬天充不满”,这句话有点偏离蓄电池的特性了吧?蓄电池有一个特性,就是夏天它的活性最高,容量最大,冬天它的活性最低,容量减少。例如,标称20AH的容量,在夏天可以达到出厂容量20AH,冬天下降为16AH,你再怎么充电怎么补偿,冬天它的容量最高就是16AH,到了夏天它又恢复了20AH的容量。所以表现出来给你的印象好像是:夏天过充,充得好满,冬天充不满,跑不远。其实这是蓄电池的特性造成的,不是你充电器造成的。不仅仅夏天会过充,冬天都会过充,冬天也会把电瓶充鼓充爆的,这是原车充电器和蓄电池寿命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单单靠充电器改善还是解决不了蓄电池的固有特性。

上面是我的一些看法。当然,楼主提出了温度与电压的关系曲线特性,对充电还是有一些改善的,值得推荐这种研究方向,希望楼主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