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小米充电宝 拆两个小米充电宝

楼主(2022-07-05):
同事的充电宝,拿来一看,不想修
但同事那期待的眼神还是修了
坏的是充电口

拆开

和普通的不一样

同事X宝上下单,我等着时,看了一下

时不是这样计算?
三节总容量(按3.7V算):36/3.7=9729.7mAh
这样单节容量就是:9729.7mAh/3=3243.2mAh
理想情况下,提升到5.1V应该有:36/5.1=7058.8mAh
所以,效率是:6250/7058.8=88.5%

看下内部

方案

BQ24195

BQ24195本身就可以升压5V的,但还是用了一个MCU
MC97F1204SMBN

配件到了

先测试下:能输出

扭一扭也能充电

无聊的更换

换好

再测试

充电正常

升压输出正常

手头上有两个16000的小米充电宝,一并拆开看看

这是吐槽一下小米,用了好几年,居然是……

板子

电池

按之前的算法
五节总:57.6/3.7=15567.6mAh
单节:15567.6/5=3113.5mAh
理想升压:57.6/5.1=11294.1mAh
效率:10200/11294.1=90.3%

也就是说小米用的都是单节容量3000mAh以上的电池,本人看不懂电池,不知对不对
方案与1000mAh的是一样的

另一个16000

也是一样的

最后上资料

谢谢观赏!!

网友A:
给同事修东西,很多时候就是搭钱还搭功夫~

网友:
小米一代,当时卖得挺火的,二代之后换成软包电池了

网友:
期待的眼神,修吧,老货有感情

网友:
老货皮实耐操,修吧

网友:
电池是好货

网友:
同事是男是女这个很关键

网友:
同事之间修理是搭人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同事修东西,很多时候就是搭钱还搭功夫~

同感,同事叫我换个手机电池,拆开把屏幕都拆了,给它又换了。

网友:
你会修,那你就得帮我修。

好多人有这个逻辑

网友:
同款,我的是充电电流小,两个都这样不懂哪里的问题,官方标2a怎么也到不了,都是几百毫安,即时用最好的线,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都折腾了,不换个c口吗

网友:
面对期待的眼神,还是修了吧,

网友:
小米的充电宝其实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好了还行,修不好你水平不行巴拉巴拉。。。

网友B:
我有一个没输出了,只能充电,不知道那里坏了

网友:
老版的小米充电宝都没高压快充

网友:
同款免费修理工,老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没输出了,只能充电,不知道那里坏了

我怀疑是 输入的 mos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