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en,四贴英特尔29f64b08ocme1,无法开卡

楼主(2022-07-05):
支持列表是有这个颗粒的,A705=Intel,128Gbit(8KP),29F64B08OCME1(Compute NAND)
Intel,128Gbit(8KP),29F64B08OCME1(Compute NAND)=89,A8,25,CB,A9,00,2,08,10,0,3996,4096,4,1,3,1,0,0,448,2,0,8F,27,100,1,08,0,0,0,0,1,52,51,0,0,0,0,0,0,80,0,0,0,0,0,0,0,0,0,0,0,0,0,0,〗,,
但是显示为29F64B08JCME2,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没找到对应的闪存,换开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对应的闪存,换开卡软件

好的,谢谢老哥,这个颗粒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呢?

网友B:
哥哥 你把ssd 后面那个Msata 改成2.5 或者改成你对应的硬盘型号, 如果是M2 就用m2 2.5就用2.5 你开2.5的盘选的是Msata选项 当然会弹出警告,警告就是告诉你 你选的是Msata开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 你把ssd 后面那个Msata 改成2.5 或者改成你对应的硬盘型号, 如果是M2 就用m2 2.5就用2.5 你开2.5的盘 ...

谢谢老哥,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