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缩小版魅族note9充电器

楼主(2022-07-05):
我和老婆都是用魅族手机,用了十几年手机,手机充电没用坏过,用了三部魅族手机,坏了两个充电器,魅族手机充电器真垃圾,这个魅族note9充电器正常使用中就充不了电了,拆开看看

好难拆

肉眼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电容没鼓包,元件没虚标,通电测试USB有2.5伏到5伏之间乱跳,断电后USB还有2.5伏到5伏之间乱跳,有差不多一分钟,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怎么修

网友A:
这个做工还算可以啊

网友:
可能启动电阻变质

网友:
图片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间隔工作

网友:
这个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还算可以啊

太爱坏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仔细检查变压器引脚,或者插件引脚有虚焊

网友:
魅族被吉利收购了

网友B:
同意得不能再同意了!魅族的充电器烂!

我的魅族note几来着,充电头不到半年坏了,插电没反应。跑售后,排长队取号等,然后小姐说返厂检测!!!
心中一万个草泥马狂奔而过!!!尼玛这种现场就能测出好坏的东西,一个小充电头返厂?我这段时间不用充电手机了嘛?
为了不下次再来排队等个把小时,没同意返厂,直接送垃圾桶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得不能再同意了!魅族的充电器烂!

我的魅族note几来着,充电头不到半年坏了,插电没反应。跑售后,排 ...

因为这些充电器有很多假的 他们分辨不出来或者不想承担风险,只能借口返厂 转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