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台HP P2055D打印机,多了一条棉花

楼主(2022-07-05):
如图有朋友知道这条棉花是哪里的吗?是不是定影组件上面给灯保温用的?我是后面在地上才发现这条棉花,问有同款打印机的人也说没见过。

网友:
拆多几次,
多出来的东西,可以拼装一台机。

网友:
拆个其它打印机,没看见有这东西

网友:
密封用的吧

网友:
透气的滤棉吧

网友A:
我知道这是哪里的,是在前门中间的那个小盖子下面的,起隔音作用

网友:
没看见有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是哪里的,是在前门中间的那个小盖子下面的,起隔音作用

好的,谢谢,我刚好也把前门给拆了。

网友B:
这机器如果有小故障一般都是滚轮老化导致粘纸,如果要维修可以看看。

网友:
评论区都是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如果有小故障一般都是滚轮老化导致粘纸,如果要维修可以看看。

清理一下,8万张了,没坏

网友:
皮实耐用的打印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清理一下,8万张了,没坏

hp打印机很耐用,尤其是进纸系统,基本上不卡纸

网友:
这是不是来例假的时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打印机很耐用,尤其是进纸系统,基本上不卡纸

我这个经常卡,才清理的

网友:
清洁定影的?

网友:
没有见过有这个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经常卡,才清理的

估计你的打印机是进纸部分哪个部件出问题了。
我单位有不同品牌的打印机,hp,sharp,兄弟,理光,oki等等,就hp的不卡纸,几年不需要维护进纸系统,另外,因机型比较老,是手动双面打印,打完一面,手动将纸放回进纸仓,因纸张经过一次加热定影,会出现轻微卷曲现象,hp的分页最好,基本上不会出现多页一起出来。
总之,感觉hp的是最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打印机是进纸部分哪个部件出问题了。
我单位有不同品牌的打印机,hp,sharp,兄弟,理光,oki等 ...

我这个不是1020也不是1008,这个是2050,卡纸可能也算正常吧。

网友: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