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WDR5620千兆广东TY2.0版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2-07-05):
似乎这个是广东电信定制版的,原闪存是8M的,原固件坏了,我有2.0版的编程器固件2M的,刷上别的都正常就是WAN口不识别,不知道是不是固件不通用,所以想问下谁有没有这个8M的电信定制版的原厂编程器固件,WAN口不识别,当个交换机插不方便 不能设置参数麻烦

网友A:
刷第三方固件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第三方固件不香么???

这个型号哪来的第三方,能刷的香的话我会闲得蛋疼发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哪来的第三方,能刷的香的话我会闲得蛋疼发帖?

op应该是有的。。还有padavan 不过得要编程器,也有可能是刷完后,wan口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应该是有的。。还有padavan 不过得要编程器,也有可能是刷完后,wan口对不上。 ...

怎么可能有,CPU是7620,用的千兆交换机
芯片才能变千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有,CPU是7620,用的千兆交换机
芯片才能变千兆,

我是做WDR5620千兆的适配padavan,恩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WDR5620千兆的适配padavan,恩山有

没有啊,早就找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早就找过了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iMbA7rju6zmu(访问码:zmv8)  你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iMbA7rju6zmu(访问码:zmv8)  你试下吧

RTL8367S+MT7620DA+MT7612E+WDR5620Q是这个固件吗?用的编程器烧写吧,没有专版的bre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L8367S+MT7620DA+MT7612E+WDR5620Q是这个固件吗?用的编程器烧写吧,没有专版的breed ...

breed不支持RTL8367S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eed不支持RTL8367S

我试了在这个固件,接在移动1000M光猫,手机连5G  只能跑不到400M

原固件可以跑 550左右,   我 这个定制版的 刷通用版的原厂固件导致WAN口用不了,只能接LAN口, 只可惜刷老毛子无线跑的太低了,还是用回原厂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