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爱玛充电器,灌胶了,发现单片机HR7P169BFGSD,好奇单片机的作用

楼主(2022-07-05):
电动车充电器,用单片机的作用是什么?
用uc3842 光耦 TP08芯片 单片机HR7P169BFGSD
很好奇充电器用单片机的作用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可能是和电池通信用的吧

网友:
      实现充满断电功能,还能防止把异常的电池充冒烟着火

网友:
不知道这个单片机可是定制产品。

网友A:
单片机主要有这几个作用,定时充电流程控制,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就是行业保护,单片机坏了基本上充电器就报废。其他厂家抄板也没有。还有比较变态的厂家,用定制或自定义芯片型号来达到防抄板的厂家比如南京的**特,坏了也找不到元件修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主要有这几个作用,定时充电流程控制,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就是行业保护,单片机坏了基本上充电器就报 ...

感觉后面一个用途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