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么给随身wifi刷OpenWrt,没有电脑,智能通过手机otg才能连接到随身wifi桌面,也可以执行命令

楼主(2022-07-05):
手机怎么给随身wifi刷机,刷OpenWrt,没有电脑,adb也没有,只能通过otg adb才能连接,也能执行命令

网友:
想法不错 点个赞

网友:
能adb就行 搞个termux fastboot刷就完了

网友:
有刷机包,知道指令就能刷。

网友:
默默地 看着  你们继续默默地 看着  你们继续

网友:
OTG连接HUB,扩展有线网口和串口,主流的USB有线网卡可以直接驱动,串口可以使用USB Serial Terminal,和电脑刷机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