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记小白的第一次DIYU盘经历 SM3281BB+29F16B08LCMFS

楼主(2022-07-05):
21年年底,手里有个撸来的金速16G U盘,原盘是FC1179+Intel MLC 颗粒,这时候恰好从坛子里看到了一大堆自制U盘的帖子,看得我心刺挠,琢磨着这MLC芯片用在USB2.0的FC1179上属实是浪费啊,于是斥巨资16大洋又从金速店里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U盘想拿来拆颗粒。
在经历了疫情封锁之后,终于在今年六月份买了热风枪、主控板等必备原料。 噩梦就此开始。

从大树家买了SM3281BB主控板,为了图省事要的植好锡的版本。

先拆颗粒。 热风枪350度3.5档风速,加上助焊剂就对金速U盘一通猛吹,吹了得有三四分钟才终于把颗粒弄下来,好在没掉点。

清理好颗粒焊盘之后 涂助焊剂,焊接

吹了两三分钟感觉差不多了,用镊子碰了碰,能自动归位,自认为大功告成

结果,等冷却下来插到电脑上一看依旧认不到颗粒 = =

拔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有一个角翘起来了 = =

这才又拿热风枪把颗粒给吹下来,换另一片主控板,这次长记性了,用镊子试试能归位之后往下一压,确定没问题再收工。

然后插到电脑上,打开量产工具,卧槽?怎么识别不出颗粒信息啊???

上网一搜才发现这个颗粒ID根本不在官方支持列表里,于是只能手动添加颗粒信息。

添加好之后再量产,发现报错44,于是再次百度论坛里搜。。。。

看到坛子里有前人用相同颗粒相同主控开卡成功的案例,直接照搬他的量产工具,直接开卡成功!!!!!

网友:
其实更建议给芯片植球,板子焊盘拖平,焊接后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之前试过用板子上自带的球然后芯片拖平,焊上去不识别,拿下来给颗粒植球就轻松识别了

楼主: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没有!!!!

按照坛子里量产结束的管理应该跑个圈,于是我满心欢喜的打开了urwtest

写入速度17M/S,大概差不多

可是一到校验环节就GG了

总有那么几个地方爆红

以下是按照量产工具默认设置90% 容量量产:

楼主:
后面的图片都上传不了了,请问各位老哥这个东西该怎么低格啊,或者有没有能RDT的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图片都上传不了了,请问各位老哥这个东西该怎么低格啊,或者有没有能RDT的工具? ...

开卡时选择Erase All Good Block + 55AA能够找出一些坏块,大多数时候够用,跑几次还是爆红就去找黑片工具吧能上FC1179想必也不可能是体质好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时选择Erase All Good Block + 55AA能够找出一些坏块,大多数时候够用,跑几次还是爆红就去找黑片工 ...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选择擦除所有块+55AA最多也只能在括号里显示个4,该报错的地方还是报错

网友:
芯片植球不太成功,锡膏稀了流下钢网了,放LED灯珠加热台上,自己化下面都是锡。要是吹,钢网直接变形了,锡珠还没化就滚的到处都是,把钢网剪裁下来,用锡珠,结果无铅锡珠也不太好用,上LED加热台不爱化。。。。。哎,

网友:
都上1179了就不要想闪存能有多好了

网友B:
出错后,格式化,拔插,接着跑,或者erase good接着量产

网友C:
都上了FC1179就不要指望闪存颗粒能有多好了,这主控专门针对各种黑片优化过的,能上这主控的闪存颗粒,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竟然还拆下来DIY,是不是看了几个帖子,脑瓜一热就想做的?

网友:
好颗粒 配  好主控

网友:
跑圈后再量产一次,有可能会把坏块屏蔽掉,pretest那里Erase All Good Block + 55AA

网友:
跑圈后再量产一次,有可能会把坏块屏蔽掉,有人试过吗?

网友D:
烂颗粒,上3281也没好好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上了FC1179就不要指望闪存颗粒能有多好了,这主控专门针对各种黑片优化过的,能上这主控的闪存颗粒,绝对 ...

是这样的 太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错后,格式化,拔插,接着跑,或者erase good接着量产

我怀疑总是那么几个位置出错,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

失败的经历就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烂颗粒,上3281也没好好结果的

没想到这么烂,看坛子里说有低格工具,但没找到

网友:
不是正片的F我都不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