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的光衰突然变小,啥情况?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2-07-05):
几天前光猫不能上网,测了下光衰,竟然到-50db了,
重做了几次冷接头,光衰都只能到-32db,能上网,但是速度到不了满速,
又做了几次冷接头,光衰还是挺大,就只好凑合用,
今天发现光猫的光衰变小了,现在光衰-28db,网速快了很多

这个光衰突然变小,是啥情况造成的?这几天我都没动光纤,怎么光衰突然自动变小了呢?
有没有可能是冷接头里面的匹配液重新分配导致光衰变小呢

网友:
1,光口有污染了!,用酒精冲洗下
2,光缆有折叠可能,

网友:
光猫光衰低于阈值运营商能看到告警的,应该是运营商派人修过上面的分光了

网友:
冷接头  会不会不如热接稳定?

网友:
一个电话的事,热熔接更好,还能查原因

网友:
还是很大啊,我家一般在20上下

网友:
一般都要求-25以内吧,-28就有点超标了。

这人这边只能查自己屋里光纤有无弯折,冷接头可以用酒精擦擦。

自己做冷接做不了的,光纤切出来是不平的,一定要用光纤刀,切出来才能做冷接头,所以做好了就不要动那个头子了。。。

网友A:
一直不敢用冷接。

网友:
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B:
很多原因啊,这个接收光强不是一成不变的,光纤有弯曲,弯折角度变化,都会让这个值变化。
不过你这个光强太低了,最好找找原因再说。

网友:
弱光指标是运营商的考核指标 所以弱光了会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敢用冷接。

你家光纤是热熔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原因啊,这个接收光强不是一成不变的,光纤有弯曲,弯折角度变化,都会让这个值变化。
不过你这个光强 ...

光强太低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为什么我的光猫看不了OLT的发射功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光猫看不了OLT的发射功率呢

有些ONU支持有些不支持 它是需要一个指令去OLT侧查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光纤是热熔的么?

是的,皮线加尾纤熔接的。

网友:
应该是中间接头或者断点没接好...

网友:
运营商光纤箱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运营商光纤转接问题,遇到过家里光猫-22,后来宽带维护过来把主光纤光缆重新搞过现在都在-1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