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8650锂电池充电器NK-805,大家帮看看还有修的必要吗?

楼主(2022-07-05):
买手电送的18650充电器,前两天给电池充电时没注意把电池正负极放反了。插上电,突然闻到一股糊味,又见一股青烟从充电器中窜出,电源灯常亮绿灯,充不了电了。于是就拆开看看,请大家帮忙看看还有修的必要嘛

网友:
没啥大事,换个管子试试

网友:
当然修,修好了再改成防反接的

网友:
有元器件当然修的好了,练习练习

网友:
不如搞个4056的充电

网友:
看你手头有没有配件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看自己是不是爱折腾了

网友:
看着笨重。只充一节的话,1.3买个4056,方便,自己再做个盒。
NK-805,练练手。

网友:
220伏直接去掉,改成4056加自动记性,或者4057电池防反接USB充电。

网友:
这个充电器有点危险呀,受潮估计电池触点那里带电,做成usb的吧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没必要维修了

网友:
羞不羞,看楼主心情

网友:
外壳利用下,换4056

网友:
同意换4056,又安全又省事

网友:
有配件的话可以修,没有的话换4056充电板

网友:
手头有两个类似的充电器,不接电池时按标识测量正负极就是反的,接电池就正常
没搞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换个新的最省事。

楼主(2022-09-10):
买了个4056小板,掏空改造了一下,用起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