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y1208 机顶盒 一波三折破解安装软件

楼主(2022-07-05):
先上拆机图

主板图

主板背后

主控图s905

ttl 接口图

经过:

通过网上固件 短接等方法都无法刷进,都在刷固件过程中报错。尝试用ttl刷机

用2302ttl工具结果在跑码过程中无法输入命令。

无意间换了CH341A 工具,结果在跑码过程中就能输入命令了。后续再就能用ttl直接安装各种apk。

排雷过程:

不能用2302刷机,只能用ch341a

主板的tx和rx是相反的,在接上刷机工具时需要对调一下。

下图为输入ttl命令

如果有更好方法或者固件 欢迎探讨。

另外附上咸鱼买的固件(我的这个刷不进)请自行尝试:

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m26JVbZFN3Ar(访问码:qx6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不知道啊,看有大佬修理什么玩意的时候提到有什么电容坏掉击穿也有可能这样呢,但那个板子里面贴片太小了,眼睛都看不出来,感觉好麻烦。现在用个电视家看电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里还有一个IPTV盒子,插电后把电源电压拉低到零点几伏,也不知道哪里坏掉了 ...

那就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905mb不行啊,电信的盒子好处是有tf卡,移动的盒子cpu要好些,但基本阉割了tf卡槽

网友:
不同型号的盒子,刷机程序不太一样,我用魔百盒的盒子,用的是短路法,15元买了淘宝上专用程序,一次成功,现在看电视很方便
安装APP也方便

网友:
这水印最近很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能否刷成游戏盒子

应该可以,但是没手柄 就没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1208有免费的固件可刷。
看楼主的图,S905MB主控,还有TF槽,应该能刷游戏盒,游戏电视两不误。
TTl ...

试了很多固件都不行,ttl 主要是没用对设备 不然也不会一直破解不了。ch341yyds

网友C:
不知能否刷成游戏盒子

网友B:
家里还有一个IPTV盒子,插电后把电源电压拉低到零点几伏,也不知道哪里坏掉了

网友D:
印象中1208有免费的固件可刷。
看楼主的图,S905MB主控,还有TF槽,应该能刷游戏盒,游戏电视两不误。
TTl也没封,这是个好玩意啊,即便没固件,用TTL自行破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