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论小孩,还是大人,千万别玩那种小米两轮的平衡车 太危险了

楼主(2022-07-05):
1.以前还有单轮的,,,死的翘翘的,,,危险指数99个星。。。

2.左右双轮的,危险指数55个星。。

3.前后双轮的,危险指数33个星。。。

4.前后3个轮的,危险指数11个星。。  轮子太小,容易摔。

5.前后4个轮的,很安全。

楼主:
1.以前还有单轮的,,,死的翘翘的,,,危险指数99个星。。。

网友:
轮子太小的不行,过坑过槛的能力太差,速度快的时候颠得厉害,人容易摔倒。

网友A:
所以你买车时,小米送保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买车时,小米送保险了。

挂了残了给再多钱都没有用

网友C:
雷军软件做不好,只有来做硬件

网友D:
平衡车,就是把自己的命寄托在这堆机器和算法上,万一软件死机、算法有问题、硬件故障,自己轻则损皮,重则伤筋动骨......反正我不买这种平衡车。

网友:
老婆曾摔骨裂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平衡车,就是把自己的命寄托在这堆机器和算法上,万一软件死机、算法有问题、硬件故障,自己轻则损皮,重则 ...

不只是机器强度和算法 还有电池会不会抽风   电池抽风直接断电 就天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只是机器强度和算法 还有电池会不会抽风   电池抽风直接断电 就天知道会怎么样 ...

中午开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一直疑问,这种车的原理是什么,例如人往前倾了,车轮自动加速,人往后倾了,车轮自动减速吗?
会不会车轮赶不上人倒地的速度,结果还是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军软件做不好,只有来做硬件

其实他软硬都不行,嫖窃扯蛋倒是一流

网友:
还是4个轮子的油车吧

网友:
毫无论据,一点分析都没有直接出结论,太武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了残了给再多钱都没有用

哈哈,出过很多次事了。摔骨折的很多

楼主:
我某天看一个75岁的老太太开一个四轮的,电动车,轮子非常小,速度很慢,老人非常舒服。

楼主:
这种比较稳

楼主:
还是4个轮子的低速电动车也可以

网友F:
中午开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午开应该没问题

早晚得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