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错换开关管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2022-07-06):
72V电动车用的充电器 ,原来是8N60管子,手上没有同型号,本来是想换成20N60的大管子,谁知道桌上太乱,阴差阳错换成D4514,查下是电流控制的管子。

网友:
没有烟花,能用就用吧。

网友:
这个没玩过,建议还是换成原来规格

网友:
烧了不少零件,这个代换应该不可以。

网友A:
这几乎是不行的。MOS管为电压驱动的,晶体三极管为电流控制的。一般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和电流是按MOS管设计的,换成普通三极管,由于这类型的管子的放大倍数一般在20左右,芯片驱动电流难以保证管子饱和导通。另外,对于驱动MOS管子,为了提高开关速度,芯片输出端与开关管栅极的电阻选择的比较小,一般在10欧左右,这么小的电阻,造成驱动电流过大损坏芯片。

网友:
要么上电就坏,要么稍微带载就坏。

网友:
只是换上没开机就无所谓

网友:
这?换不回来?直接换回来不就成了

网友:
试试吧,楼主这么多管子

网友:
再换回来吧,还能挽回一个管子

网友:
肯定有问题啊,这个管子的类型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乎是不行的。MOS管为电压驱动的,晶体三极管为电流控制的。一般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和电流是按MOS ...

好的,谢谢。昨晚想了想,还是把20N60换回去了。

网友:
换13N以内的。大了电路不匹配

网友:
不惊不险 换掉就行了

网友:
JSF笑死了这种国企。
http://www.hwdz.com.cn/upload/3DD4515.pdf
官网PDF第二页明显的参数名称都是错误的。

不过在国内算可以的了,台系有些电源也在用功率管,应该一致性还不错了。。。

这个耐压400V只能用在220V电源非常稳定的场合,超220VAC一点都不行。
三极管发热比MOS大,使用是没问题的,建议还是用13009那种耐压,三极管应急要加强散热,开关频率也要降到40k吧,我反正没弄过,三极管开关电源频率都低一些,变压器个头大。。。

网友:
有意思有意思

原来8n60 想换20n60 最后换成D4514

本来是个美女,想换大美女,最后换成公的

网友:
参数一样没问题

网友:
4514的话应该也能用,就是芯片驱动能力可能会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乎是不行的。MOS管为电压驱动的,晶体三极管为电流控制的。一般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和电流是按MOS ...

嗯,bipolar和mos驱动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
换回来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