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Q26电动剃须刀拆解保养换电池及电路分析

楼主(2022-07-06):
飞利浦很久远的一个电动剃须刀,据说有人用了快30年也很好用。
论坛里别人也拆过这个机子,我手中这个我印象中最早是零几年时候见过,后来可能是因为放了一段时间电池不行了,几年前发现之后把电池拆出来扔掉了。。。

靠一个螺丝和上面的圈固定,这个螺丝在当时取下电池的时候,由于螺丝刀比较粗所以
周围被扩开了一点点儿,后来发现这个内六角螺丝其实还有一字螺丝的口。。。

内部是这样的,左边是电池,中间是1.2V电机,左侧是电路板。这时候你肯定会想这个破电动
剃须刀为啥又这么“复杂”的电路设计。

电池“防滚架”

220插头,按钮的弹性是靠中间那根钢丝。

插头的划片触点竟然是两组,当然充电时候只有前面能接触到,
应该是为了回收时候的平衡。

从电路板上可以看到这个版本是1994年设计的,然后电容上面写着9918(99年第18周),说明这个机子其实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看过别人的拆解,发现2002年的版本,贴片电阻竟然都换成和图上“331” 一样的蓝色金属膜贴片电阻了,变高级了...
图上除了R2 “3R3” 有点儿发黑其他看起来都很正常。D2二极管,就是上面写着数字“3”的那个,是一个雪崩整流二极管。

电路图在此,原图没有值,我测试了一下。
我查了飞利浦的服务手册,发现当时它家的电动剃须刀充电电路,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有阻容降压之后工频变压器的,也有反激的,还有这种脉冲充电的。
不知道这是啥思路,反正挺有意思的。
这机子就是一番骚操作然后通过那个LED对电池进行脉冲充电。我把电路仿真文件放在下面。

里面齿轮箱,黄油有点儿干了,我加了点儿油,齿轮箱没有那么吵了。

齿轮箱盖子上,写的“9926”

它这个齿轮箱,和电机连接的地方是镂空的...
可能是为了减震啥的,不懂。

刀架。

刀网和刀片。

外壳。

刀网和刀片之间加了点儿钻石抛光膏,打磨过后,功耗从1.5w左右下降到1w,按住了刀网,也是在1w出头。

电池买到了,我发现现在买镍镉电池比较困难了,几乎都是镍氢电池。这个2/3A大小的镍镉电池,似乎只有三洋的那种二串,15元一节,这个坏了就换那个。
这个电池标的1500mAh,我问了一下卖家大概有多少容量,他说有1000mAh.....不知道真的假的。这个机器原配是600mAh的镍镉电池,充电时间8h左右,也就是说要多充5小时左右。

电感上“9920”。
虽然铭牌上只写了220V输入。
事实上是支持宽输入充电的,在服务手册上写着100~240V都可以充电,可能是因为稳压管保持了脉冲电流的恒定开启输出。。
仿真表现出,在不同输入电压下输出的电流脉冲峰值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

随便焊上电池。

BooM!
充电指示灯亮了,我打算充20小时左右。

笑脸一个 : )

写到这里,我发现仿真在50V输入下仍可以工作,
我决定保存成草稿,假如可以工作,我测试一下波形再发出本帖。

发现50V输入可以点亮...等早上再测。开始测试

骚操作了一下把两路设置成正负25V这样可以获得50V电压
功耗在0.5w左右,肯定是在充电的。
测试了一下波形和仿真基本一致。

MOS管Gate波形。(均为DC耦合,从下往上第二线为参考点)
频率和仿真结果差不多,仿真在5kHz左右。

这里由于示波器参考点在地,所以不是GS直接的波形,
GS的波形是一个一个10V的短脉冲。

稳压管D5波形。

D5波形展开。

MOS管S脚波形。

这个位置是电感L2左边的波形。
快开通时候的小振铃仿真中也与仿真中一致。
那个地方应该是电感把能量都转移到电池后,
电流变为零后,与二极管D2的电容产生了谐振。

LED两端波形,这里的0V仍是从下到上第二条线。

仿真文件在此

网友:
同款,用了22年了,就换过一个电池,目前充满还能用20多天,每天用一两分钟的样子

网友:
改锂电 空间足够了。我的改usb 充电宝供电了

网友:
不是同款,我的是装电池的,从大学一直用到婚后。。。现在还是家里供着

网友:
干电池款更耐用 这刀头基础款 一般

网友:
打理一下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昨天手哆嗦了,直接发帖了....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写的十分细致了

网友:
飞利浦的须刨很真的是很耐用啊,我两个飞利浦的(用2个5号电池的,后来自己改成了用14500锂电了)都用了10几年了

网友:
感谢分享,我1个飞利浦的,用2个5号电池的,快20年了,还能用。

网友:
我是这款的干电池板去年买了把飞利浦三头充电的,感觉双头的比较灵活轻巧而三头5D比较轻柔顺滑。

网友:
这种老款飞利浦刀头很耐用。

网友:
手里的HQ20超过20年还能工作的路过,只是一个刀网磨穿了,有时容易夹胡子,网上有刀网卖的,但渠道可靠的刀网都很贵,而且手里还有其他剃须刀可用,就先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我有一个5号电池的飞利浦剃须刀也用了20年。

网友:
我哥和我爸都在用飞利浦的电动剃须刀,我自从原来苏联产的交流剃须刀刀片坏了后,就用手动剃须刀,从单层双面、双层、三层、五层刀片又回归到古老的单层双面刀片了,手动刀片配合剃须泡沫,非常爽又有乐趣哦。

网友:
老货经典耐用

网友:
楼主新买的电池是镍氢电池!并不是镍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