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步进驱动板 有没有TX在使用中发生损坏MCU主板的情况?

楼主(2022-07-06):
准确地说 它是个过渡板/转接板,起个桥梁作用

真能挤的,

难道老外不担心万一4988故障后 12V/24V的大电流倒灌进AVR芯片?

用过的TX请评价下使用效果

网友:
等大侠解答

网友:
没用过,请楼下回答

网友A:
难道还真要换驱动吗?我感觉一体板挺好的啊,如果真要换驱动就换工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还真要换驱动吗?我感觉一体板挺好的啊,如果真要换驱动就换工业级 ...

如果有必要  可以重做这个转接板  自己加光藕上去
但茶不清楚损坏MCU的案例多不多

拖了好久了 才搞定几个小开关   准备接线路了
小帖
今天买了一支角铝  准备布线

目前是准备用这个成品转接板的   现在ARDUINO贵了不少
没光藕隔离有点担心

工业级的单轴驱动倒是有,最近做了个接口板 没有把步进考虑进去
纯粹是给几个开关用的

网友:
想稳,就搞分开电源,光耦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必要  可以重做这个转接板  自己加光藕上去
但茶不清楚损坏MCU的案例多不多

有光耦隔离最好,一体式的板子都没有这些的。

网友B:
放心吧,不会出现你担忧的情况,这是arduino uno 的扩展板,uno板上有稳压芯片,4988之类的步进电机驱动板5v电压是由uno供电的,驱动板的前后级电压是分开的,不会倒灌。

网友C:
只烧过arduino板上的1117,然后ch340烧红了

网友D:
加4.7k电阻不就行了,不够电流再弄1815 945 8050 8550 扩流,控制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不会出现你担忧的情况,这是arduino uno 的扩展板,uno板上有稳压芯片,4988之类的步进电机驱动板5 ...

好吧

今天4988散热器又让我惊到了,其实这些东西都已买了大概有2年了  一直在吃灰  没仔细看过

散热器显然是配套的  黄豆那么点大,问题是这个出厂时贴的象是双面胶  黑色的
直接往4988身上摁上去倒是方便的  但散热会好吗?  还是自己把双面胶刮了重新抹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烧过arduino板上的1117,然后ch340烧红了

朋友是用这个CNC底板  使用中发生烧元件的?

ch340可能只有二极管分压就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4.7k电阻不就行了,不够电流再弄1815 945 8050 8550 扩流,控制24V。

用这个CNC底板的话  排针排母直接对上了,

你的方法 可能要全部单独从ARDUINO飞线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是用这个CNC底板  使用中发生烧元件的?

ch340可能只有二极管分压就供电了

我arduino外接12v供电给电脑远程开机用,然后过了几天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arduino外接12v供电给电脑远程开机用,然后过了几天就烧了

12V供电不良? IO口没有限流电阻或者隔离?
电子方面不懂  只想到这些
arduino本身不结实?
国产货  几乎免不了各种减配和减料
行业恶性竞争  各种内卷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供电不良? IO口没有限流电阻或者隔离?
电子方面不懂  只想到这些
arduino本身不结实?

1117,国产的,超级便宜,质量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这个CNC底板的话  排针排母直接对上了,

你的方法 可能要全部单独从ARDUINO飞线接

不用啊,加缓冲板啊。
缓冲版扣arduino上或者两边排线一样方便啊。洞洞板就能搭一个。
缓冲版要用电机板电源供电,一般48V以内都能防住。

老外28块钱的arduino就是耗材啊,不过正规产品或者芯片不好买还是要防护一下。
控制100VAC以上都用光耦了,实际上供电和安全弄好,也能不用光耦,不过不能摸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啊,加缓冲板啊。
缓冲版扣arduino上或者两边排线一样方便啊。洞洞板就能搭一个。
缓冲版要用电机板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