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知道啥东西!测电导率的玩意

楼主(2022-07-06):
电导率的玩意,捡的的,应该还缺一个探头什么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么一个类似表

网友:
像是个电导率仪?

网友:
探头很贵的哈哈

网友:
这个只能测电导率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
就是电导率仪,探头倒不是很贵,起码比这个仪表头本身便宜

网友A:
我现在上下班都是低着头走的,却从没捡到过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多功能表头?看屏幕边上的短接点,可选择的功能还很多。

网友:
净水机上面的用的,测净化后水的电导率。电导率高了就该换膜了。

网友:
拿来测纯水机的纯水蛮巴适

网友:
没见过,看坛友说探头很贵,回去再转转,争取捡到探头

网友:
探头到时有,就没楼主这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上下班都是低着头走的,却从没捡到过啥,这是为什么呢 ...

低着头走不行,你要边走边四处张望。

网友:
探头好像很简单

网友:
表头还可以利用。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
走的地方不对,自然没有收获

网友:
看起来这表头功能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