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大佬TP-LINK SG1005M有个U5元件烧了

楼主(2022-07-06):
电路小白啥也不懂,求助大佬这个烧毁的是个啥?在别的帖子里看到一个类似的写着OPEOR,但是某宝里面搜不到

网友:
必须是某型号电源芯片

网友:
应该是1.05V的核心供电,,拿可调电源给个1V看看交换机能不能正常启动,如果不行,就两种可能,供电电压太低,或者是核心短路了,直接报废

网友:
可能是DC-DC的降压芯片。

网友A:
查主控有没有烧毁吧。主控电压双电压。排除边上的SOT223电压。就是这颗烧毁的DCDC输出电压。按引脚找一颗兼容的就行。或者外挂一个DCDC也可以。只要电压对。
不过就怕烧毁的时候高压已经串到后面去了。主控烧毁了你修DCDC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主控有没有烧毁吧。主控电压双电压。排除边上的SOT223电压。就是这颗烧毁的DCDC输出电压。按引脚找一颗兼 ...

感谢大佬回复...过于专业,我现在是纯好奇这个是啥情况 ,不指望修了

网友:
啥情况能烧成这样,被雷劈了?

网友B:
找不到型号,就外挂一个小板子即可。

某宝上1584,360之类的小板子也就1元2元的,有的甚至还包邮,回来调到1.1V电压试机即可。

网友:
烧掉的是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型号,就外挂一个小板子即可。

某宝上1584,360之类的小板子也就1元2元的,有的甚至还包邮,回来调到 ...

海鲜市场老板重新给我发了一个能用的,这个就是拆着玩了,看看能修好就用

网友:
上面的大神说得很对

网友C:
这是插错电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插错电源了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插错电源了吧

我也是认为这个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
场面比较惨。

网友:
这货用的是9V电源吧

网友:
借别的坛友拆机图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