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华为手机遇到开机定屏卡在激活设备界面怎么办.如何降级版本不拆机

楼主(2022-07-06):
华为手机出现的激活设备.激活手机是什么锁呢怎么解开?华为手机鸿蒙系统新版本被初始激活密码错了华为手机忘记屏幕锁了如何解开关联锁刷机教程恢复出厂需要激活设备的帐软户设定锁如何解开系统被锁的呢忘记密码了不记得了提示“设备已锁定 请先解锁无法激活了卡在激活设备激活手机界面无法正常开机了屏幕锁定了华为手机的线刷机平台驱动固件资料是怎么解除的该设备已关联至华为账号并被锁定需要原来的号激活设备手机才能这个可以注销吗?这个教程可以把这些有锁问题及需要华为手机系统回退.降级到手机老版本来并解锁或者直接不开机系统定屏故障可以用到系统修复有上面说到的帐软激活手机忘记了绑住的锁的都可以照着这个教程操作弄就行.需要用到的是一台电脑和普通的USB数据线充电线.现在直接说明方法

注意事项:
1. 请确保当前使用的是华为官方版本并且未进行任何非官方版本升级,否则有回退不成功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入未知问题。
2. 请确保当前版本没有进行过任何解锁、Root操作。
3. 回退操作将擦除所有用户数据。请在回退前将所有重要数据备份至PC或云端,并确认备份内容完整有效。
4. 请确保手机电量大于50%回退版本不连手机的可以用到后面的方法直接关机按音量-键和电源键进FSATBOOT连电脑直接点助手修复系统进行系统不开机修复及激活锁定移除关联帐用户锁清除的步骤完成即可
以 EML-AL00回退图作为参考,图示内容请以实际机型为准(其它新老款手机鸿蒙系统方法一样的)。
步骤1:手机连接电脑USB,授权电脑管理手机。

步骤2:在弹出框里点击如下同意按钮,并在手机上点击同意华为协议。点击左下角红框部分,在弹出框中点击升级,将华为手机助手升级至最新版本点击系统更新。

步骤3:在弹出的系统更新界面点击切换到其他版本。

步骤4:点击恢复。

步骤5:请确保已备份好数据后,在弹出框中点击继续。

步骤6:等待进度条完成即可。

步骤7: 回退版本不连手机的可以用到助手上的系统修复也行.如果不会操作可以
用这个直接USB线刷强制解锁功能把激活锁屏幕锁强制解除软件工具包下栽地子: pan.baidu.com/s/15NgEwV7OLBjA-51YaxKDVw?pwd=yjt2  提取: yjt2
高速下地子:  yun.panbadu.com/list.php/usbhuawei   复制在游览器上进去下好它.并解压用然后系统进行系统不开机修复及激活锁定移除关联帐用户锁强制解开清除的步骤完成即可

步骤8: 完成后开机会有点慢的耐心等待下.等手机启动.下一步一下一步联网就不会显示激活关联要密码才能进系统的界面了直接点下一步设定进到系统卓面就行了

网友:
发长帖不打标点符号,看天书啊!
我前几天刚找客服把账号激活恢复的,巨麻烦,发票和包装盒丢了,要提供一堆东西证明是你的。

网友:
华为的激活是非常蛋疼的事,能不买华为我是尽量不买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耗电至自动关机,开机时加入维护模式,直接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