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双贴只认一面求助

楼主(2022-07-06):
求助,求助!
is903-v6.0 贴的双面镁光  只认一面   重新贴过  换过颗粒 ,芯片精灵只认一面  通道确有 通道0  通道1的数据  容量只有一面,有没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贴的啥颗粒?

网友:
应该是L95B,我有同ID的PFC57

网友:
个人建议,把第二片旋转一下,先看看能不能开一通道双ce,如果能再折腾
还有一种可能,进编辑看看,是不是手动设定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跳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