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63发射功率、距离、RSSI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2-07-06):
最近用SI4463在做一个无线通讯的方案(半双工),发射端用电池供电(自动发射功率),接收端用开关电源供电(最大发射功率)。
为了延长电池单次使用时长,考虑软件上自动调整发射端的功率,在保证通讯稳定的情况下尽量降低发射功率,使整机功耗最低。
设定一个最小的发射功率(比如10),在10米处进行测试无线通讯基本没问题,RSSI也在100以上。
当发射与接收超过10米以上时(最直观的就是RSSI小于100),发射端调整发射功率(比如10步进),使RSSI大于100。当RSSI大于120时,减小发射功率。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功率、距离、RSSI之间要怎么调整设定,还有环境噪声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建议固定功率,,,,,,,,,,,,,

提高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比啥都重要,,
如果要控制发射功率就得使用那种带功率检测的PA芯片,,
而且还得同时支持功率调节,,,,,,,,,
不然自己搭出来的电路可能性能上无法满足要求且调试也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