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阿卡西斯读卡器到手散热改造

楼主(2022-07-06):
读卡器芯片是gl3224 外置晶振和外置存储,支持双读,到手后把焊点用无铅焊锡都补焊了一遍

芯片周围粘贴耐高温胶带保护电子元件防止被散热片短路

芯片涂抹上固化散热硅胶,粘贴散热片,外壳开孔

改造完成

楼主:
一点遗憾是SD卡座是塑料的,但是10多块钱也不能要求太多

网友:
这东西还用加散热片吗,这么改太丑了。

网友A:
太丑了
顺便问一句
黄色高温胶带  是隔热  还是导热    一直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丑了
顺便问一句
黄色高温胶带  是隔热  还是导热    一直分不清楚

隔热用的 实际没有那么丑感觉还好,一直发热工作容易挂

网友B:
有一种热叫数码之家坛友觉得它热!

网友C:
万物皆可加散热,散热片挺精致

网友:
这玩意加个小铁片就成了吧,整的都要挖孔了感觉有点丑

网友D:
把散热鳍片打磨到跟外壳持平的一个高度比较好吧?

网友:
应该加风冷。

网友:
我也准备买,还没下手。尺寸太大了,手上也没有3.0的读卡器。

网友:
发热量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E:
发热是不是USB3.0的关系,我的U盘在3.0口也是巨热,插2.0口就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热叫数码之家坛友觉得它热!

点破不说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散热鳍片打磨到跟外壳持平的一个高度比较好吧?

这个外壳不好是菱形的 小薄片也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物皆可加散热,散热片挺精致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是不是USB3.0的关系,我的U盘在3.0口也是巨热,插2.0口就不热

读取速度块就很热 我这sd卡读取支持170MB/s 这个读卡器最高只有90也很热

网友F:
楼主多少钱买的?我看淘宝上还要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多少钱买的?我看淘宝上还要20

用了签到红包 到手16.5

网友:
夸张了,U盘芯片能有多热,最多贴个铝片或铜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