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diy固态U盘等产品可靠性的问题

楼主(2022-07-06):
一般的diy固态U盘,容易坏吗?平时工作 需要一个小巧便携直插的储存设备,最近看中了固态u盘。对性能没有需求,只求稳定可靠

网友A:
我主力机用的固态硬盘都还是三星pro,tlc我都不用,自己diy的东西放在无关紧要的设备上还行,重要数据还是买大厂高端型号

网友B:
再可靠的u盘也不如双备份,容量要求不大的话两个slcu盘就行

网友:
只要都是正品,那么可靠性还是有保证的,损坏概率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力机用的固态硬盘都还是三星pro,tlc我都不用,自己diy的东西放在无关紧要的设备上还行,重要数据还是 ...

谢谢,因为diy可以选emlc这样的颗粒,会不会可靠性比品牌的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可靠的u盘也不如双备份,容量要求不大的话两个slcu盘就行

是的 备份是肯定的

网友:
对性能没有需求?
那普通U盘不能满足需求么

网友:
我06还是07那会儿买了个u盘,双贴16G mlc的,速度不错,后来用了几年被敲断了usb头子,论坛上找了个买u盘主板的,把老U盘寄给他换了新的3.0主板和外壳,用到现在,速度还挺快

网友:
如果比较少读写普通品牌U盘也挺耐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主力机用的固态硬盘都还是三星pro,tlc我都不用,自己diy的东西放在无关紧要的设备上还行,重要数据还是 ...

大厂高端?人家只保设备不保资料,还是注册几个知名的网盘备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厂高端?人家只保设备不保资料,还是注册几个知名的网盘备份吧。

那又怎么样,我要的是可信的MTBF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diy可以选emlc这样的颗粒,会不会可靠性比品牌的还好些

首选致钛和三星,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买固态U盘就是看中的性能的,读写快,你这没有性能要求,随便一个3.0的大厂的都能用,闪迪,铠侠里面选吧

网友D:
买个小品牌的都比diy可靠,特别是使用频率高的情况,还有一个是固态改的U盘有一个缓存问题,导入资料后没有弹出直接拔掉,有可能导入的资料在其他电脑看不见(朋友专改u盘 已经多个diy的U盘都是主控问题了)以前在论坛也买过diy的u盘经常不弹出就拔容易导致主控问题 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E:
推荐致钛。有评测几个大品牌(包括三星)长时间读写没到读写寿命就都坏了。致钛读写640TBW测试到1520TB还有44%的寿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939-1-1.html

SSD耐力赛:原厂SSD写入3000TB之后的变与不变。。。。。。
https://bbs.pceva.com.cn/thread-149248-1-1.html

复制

网友:
说这话的前提是你能接受什么价格

网友:
产品可靠性的问题有PCB基本功 可以自己堆最好的料  使用双路电源  只要设计合理用料到位就是颗粒写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小品牌的都比diy可靠,特别是使用频率高的情况,还有一个是固态改的U盘有一个缓存问题,导入资料后没有 ...

谢谢,看来diy方案还是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致钛。有评测几个大品牌(包括三星)长时间读写没到读写寿命就都坏了。致钛读写640TBW测试到1520TB还有 ...

感谢分享

网友:
我觉得DIY也可以,前提是要对闪存有体质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