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903 双贴只认一面求助

楼主(2022-07-06):
求助,求助!
is903-v6.0 贴的双面镁光  只认一面   重新贴过  换过颗粒 ,芯片精灵只认一面  通道确有 通道0  通道1的数据  容量只有一面,有没大神指教一下,是不是有什么跳线

网友:
两面的芯片1脚方向不是在同一侧的啊 你是不是贴错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同面的第一脚有可能不是同一角

网友:
把背面颗粒拆下,旋转180度再贴回去

网友:
给你一个图,没贴反应该,是焊接问题吧

网友:
没贴反,只能是没贴好了。

网友:
可能虚焊了,有条件Xray一下,没条件拆下来重焊

网友A(2022-09-06):
看数据,CH0和CH1都有数据,两个闪存应该是焊上了,好像是虚焊了,焊接不良,所以数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CH0和CH1都有数据,两个闪存应该是焊上了,好像是虚焊了,焊接不良,所以数据不对 ...

还有把缺的元件补上,比如电阻R,找个一样大小的焊上就行!,我看到缺了三个电阻R,都补上,板子少料少元件了了。

网友:
把背面颗粒拆下

网友(2022-11-21):
主板不错 好评

网友:
测一下不好使那面的电阻

网友:
这板子现在是不是买不到了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