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虚标欢乐表-浮力王多功能锂电一体机逆变+充电器检修改可调

楼主(2022-07-06):
路过修车店,看的地上放了个奇怪的背包,凭直觉是个逆变器升压的。

脱掉背包,看到真面目,原来是个不合规的家伙,问了一下修车店老板,说是别人扔在河边草丛捡回来的,原因都懂的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客气,赶紧拆开研究一下,看电池包像是3串,为啥电压表23V呢,

仔细查证,就是3串大单体,电压12V没跑,保护板挺大的

逆变升压板,输出高压电,真缺德

低档位555V

高档位625V,断子绝孙,强烈鄙视

地上还扔了个电动车充电器,炸了一片,看样子功率挺大的

看样子是LLC谐振电源,还带单片机小板,测了一下管子击穿,二极管击穿,拆除,上电,辅助电源正常

拆下来一堆坏件,

还有一个充电器说是充电有问题,也拆开看看

插电没有反应,管子没有击穿

高压正常,看到双光耦,可能是要接电池才能启动,短接启动光耦

次级采样电阻加倍,lm358运放,二极管防反接

高压部分uc3842,没啥可说了

更改电压反馈电阻串联可调电阻,上臂,短接启动光耦,顺利输出,看来之前可能是线材接触不好导致无法启动

找个吃灰充电头改辅助电源给这个电动车充电器高压和低压隔离供电

拆掉220V弹片和USB座

拆磁芯,取铜线

顺着缝隙绕15圈看看

加上整流管和电容,上电,原5V正常,后加的线圈没有输出,更改同名端,然后炸鸡,放弃

最后老老实实找了两个12V电源,改电压到16V给UC3842供电,13V给次级风扇和运放供电,
这样充电器就改成可调电源了,用来给修车店饿死的锂电池补电用

网友A:
改可调好评,再也不能去霍霍鱼儿了

网友B:
你是修车铺大后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可调好评,再也不能去霍霍鱼儿了

强烈鄙视电鱼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修车铺大后方

互利互惠啊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修车铺大后方

修车铺联勤保障大队的大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车铺联勤保障大队的大队长

听着好威猛啊

网友C:
可就奇怪了,老铁总会遇到这么些玩意儿呢。是不是一个团伙的,老实交代

网友:
是固定显示23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就奇怪了,老铁总会遇到这么些玩意儿呢。是不是一个团伙的,老实交代 ...

并没有。。。。。。只是恰巧路过看到了,好奇拆开玩玩,修车店老板也知道那玩意是个祸害,所以让我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车铺联勤保障大队的大队长

发工资不,不发工资都是扯淡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工资不,不发工资都是扯淡哈哈哈哈

跟修车铺老板商量一下,是计件还是计时,看看修车铺老板怎么说

网友:
电鱼的机器,确实太狠了

网友:
继续膜拜  有手艺真好

网友:
缺德的电压表有可能固定显示23V,鱼:听我说,谢谢你,因为~

网友:
看到楼主发帖,感觉事情不妙,又要卸零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车铺联勤保障大队的大队长

你信不信?我觉得他就是修车老板

网友:
大佬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信不信?我觉得他就是修车老板

二老板,二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