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DT4222表笔DIY

楼主(2022-07-06):
最近入手DT4222,非常喜欢。口袋表的尺寸,一节7号电池供电,二极管档开路电压也有2.0V。除了电容档慢到令人发指之外,其它各档位测试速度如砍瓜切菜,还有True RMS。唯一比较反人类的是DT4222的表笔,机身上是2.5公针,需要2.5mm母插,连日置旗舰店都没有配套表笔卖,直接买也搜不到。
遂产生了DIY表笔的想法。

一共尝试了两个方案,简易方案使用DC5525插头,完美方案使用DIY插头。

----分割线    DC5525插头-------

使用DC5521插头,确认无法接入,那么DT4222内针尺寸为2.5,首先想到的就是DC5525插头。
于是使用下面这种DC5525音插头,和4mm母插座,DIY一套转接线。
过程不详写了,插头插座各位都知道在哪里买。

要点:
* DC5525自带外套不能用,否则插不到位;
* 做好后热缩管套好,也需要注意不要超过DC5525插头最大直径(下图红色标注)。

套上第一层热缩管,我使用的双壁热缩管

这种插头因为有金属外露,音插接触面积也很小,所以只适合低压测量使用,高压还是有危险的

-------分割线    完美方案---------

偶然在淘宝上发现有这种 ”冠簧连接器“,有Ø2.5x24规格。看到外径为4mm,头部还有内弹簧张紧,感觉有戏。于是又买了组装式4mm香蕉孔母插头,回来尝试DIY

到手这么一袋,按上面冠簧连接器搜,没几家。为了防止广告嫌疑,名称涂掉。

这玩意的外径应该是4.0(0, -0.0x)的公差,实测3.97mm;香蕉插头接线柱内径应该是4.0(+0.0x, 0)的公差,实测4.01;
组装非常轻松,但并不能摇晃,非常完美。

插到组装式香蕉插头里正好,只是略长

打磨机把根部切掉,刚好切到有凹槽那里

切掉后完美

用电钻在4mm接线柱上不同高度、不同角度打两个通孔,方便后面焊锡固定,防止拔出时将内芯带出来

完成切割的物料

完成准备后,开始焊接。首先在冠簧连接器底部切割面上锡

然后在最底部的孔里怼进去一杆焊油

再从顶上扔点焊锡下去

焊接的时候基本上是用烙铁顶在4mm香蕉插座底部,整体加热至化锡,然后不足的地方用焊锡丝再补
焊好线的样子像下面

焊好线的样子

焊好线的样子

这里使用的是4mm表笔延长线,这样可以想插表笔插表笔,想接老虎夹也行

成品外观还是不错的

如上,供各位参考。

网友:
这表设计就比较有特色

网友:
这活确实干得漂亮

网友A:
管网图看着没什么感觉,lz的实物图一看自己也想买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网图看着没什么感觉,lz的实物图一看自己也想买一块了。

这块表换挡的时候会有蜂鸣器提示音,而且是每档都有,说明书上没看到取消的说明。
所以,比如测个小电阻,可能在0.5~1秒内能连续听到四五声提示音。虽然提示音速度很爽,但是听久了可能有点烦。。。

不过,一连串嘀提示音过后,出现的数字基本就是准的,变动最多两三个字,这点比101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