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10PRO手机 蓝牙收到的文字不能编辑吗?

楼主(2022-07-06):
红米N10PRO手机,蓝牙接收到另一手机传来的一段文字,不能编辑。
红米手机提示“暂不支持网页文件的编辑操作”,不能对接收到的文档复制,粘粘

请问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吗?   会不会是我那里操作失误了?我删除了 红米N10PRO手机自带的几个浏览器,只保留了1个浏览器
问题是我以前用过的旧手机   360N6LITE手机,另一款华为手机,接到到蓝牙传来的一段文字,都可以编辑呀?可以复制,粘贴
为什么新手机 红米N10PRO手机, 收到蓝牙传来的一段文字,点击这段文字,反而不能编辑,显示“暂不支持网页文件的编辑操作”
我想把旧手机中记事本中的一段文字,  通过  蓝牙  传送到  红米N10PRO手机中,结果发现这段文字,不能编辑,就象是 传输了一个图片,
但我想编辑文字,

红米N10PRO手机,通过蓝牙收到的文件名为:  bluetooth_content_share.html

同样的一段文字,我通过  红米N10PRO手机,  蓝牙,发送给 360N6LITE手机(360手机没有装WPS,没有装OFFICE),但360手机就能直接打开文字并编辑,
我不知道为什么了?

      感谢指点!

网友A:
你没有装编辑文本文档的软件估计是
re管理器装个,有文本查看器
wps也可以,就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装编辑文本文档的软件估计是
re管理器装个,有文本查看器
wps也可以,就是太大了 ...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红米N10PRO手机自带WPS软件呀,但还是 提示“暂不支持网页文件的编辑操作”,不能对接收到的文档复制,粘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红米N10PRO手机自带WPS软件呀,但还是 提示“暂不支持网页文件的编辑 ...

有截图么

网友B:
你在文件管理器找到那个蓝牙收到的txt文件,然后用其它文字处理软件打开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这么快就给我回复指点了!

红米N10PRO手机自带WPS软件呀,但还是 提示“暂不支持网页文件的编辑 ...

红米小米自带的那叫wps查看器,就是只能看不能编辑的

楼主:
我已截图,请老师看一下!

我想把旧手机中记事本中的一段文字,  通过  蓝牙  传送到  红米N10PRO手机中,结果发现这段文字,不能编辑,就象是 传输了一个图片,
但我想编辑文字,

红米N10PRO手机,通过蓝牙收到的文件名为:  bluetooth_content_share.html

同样的一段文字,我通过  红米N10PRO手机,  蓝牙,发送给 360N6LITE手机(360手机没有装WPS,没有装OFFICE),但360手机就能直接打开文字并编辑,
我不知道为什么了?  红米手机N10PRO比360手机要高级多了,怎么360手机能打开文字并编辑,

网友:
html格式的,下载个re管理器看看,在里面选择文本查看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文件管理器找到那个蓝牙收到的txt文件,然后用其它文字处理软件打开才可以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想把旧手机中记事本中的一段文字,  通过  蓝牙  传送到  红米N10PRO手机中,结果发现这段文字,不能编辑,就象是 传输了一个图片,
但我想编辑文字,

红米N10PRO手机,通过蓝牙收到的文件名为:  bluetooth_content_share.html

同样的一段文字,我通过  红米N10PRO手机,  蓝牙,发送给 360N6LITE手机(360手机没有装WPS,没有装OFFICE),但360手机就能直接打开文字并编辑,
我不知道为什么了?  红米手机N10PRO比360手机要高级多了,怎么360手机能打开文字并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米小米自带的那叫wps查看器,就是只能看不能编辑的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想把旧手机中记事本中的一段文字,  通过  蓝牙  传送到  红米N10PRO手机中,结果发现这段文字,不能编辑,就象是 传输了一个图片,
但我想编辑文字,

红米N10PRO手机,通过蓝牙收到的文件名为:  bluetooth_content_share.html

同样的一段文字,我通过  红米N10PRO手机,  蓝牙,发送给 360N6LITE手机(360手机没有装WPS,没有装OFFICE),但360手机就能直接打开文字并编辑,
我不知道为什么了?  红米手机N10PRO比360手机要高级多了,怎么360手机能打开文字并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