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g电视拆修求助

楼主(2022-07-06):
47寸的lg电视,开机无反应,拆开看看

拍的不怎么清楚

电源板

插电测3.5v正常
开机12v和24v不稳会掉到几v再升回去循环
拆下电源板测试,接图中那个3w灯泡作负载电源正常,这样能判断电源板是好的吗,负载是不是有点小
还有驱动板

这个屏线怎么拆的……

图片好像有点乱

现在试,接开机线嗯开机的电压会跳变,如果短接启动脚电压就很稳定(所有线都接上电压也稳定,但是还是不能开机),靠近背光的两个电容电压50v会和12v和24v一样跳变,我不会了,来大哥大姐们帮帮我吧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电容挂了吧,仔细检查下吧,这种没供电的不算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挂了吧,仔细检查下吧,这种没供电的不算难修

拆下电源板测又正常啊,电容没明显怀孕的

网友A:
3,5V正常的话,12V,24V只有两个去处,屏供电和背光,断开其中一个测下供电正不正常吧,可能是背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换了  应该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V正常的话,12V,24V只有两个去处,屏供电和背光,断开其中一个测下供电正不正常吧,可能是背光短路保 ...

这个电视24v为什么会去驱动板啊,我把接电源板上的那两条背光线去掉,电压依然不稳,可以断定是驱动板的故障吗,驱动板上那两条屏线要怎么拆,没敢大力

网友B:
很有可能是背光灯条短路了,我上个月换的LG50寸的,开机背光亮一下就关机,拆了看是有个灯珠烧了。LG液晶电视的通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背光灯条短路了,我上个月换的LG50寸的,开机背光亮一下就关机,拆了看是有个灯珠烧了。LG液晶电 ...

背光线拆下去也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视24v为什么会去驱动板啊,我把接电源板上的那两条背光线去掉,电压依然不稳,可以断定是驱动板的 ...

屏线接口看着像翻盖的,挑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看着像翻盖的,挑一下试试

好的谢谢,我去试下

网友:
还有高频头啊?

网友D:
最后那张图大电容下面3针脚周围是变色了吧?大电流导致电路板发热变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那张图大电容下面3针脚周围是变色了吧?大电流导致电路板发热变色吗? ...

嗯,底下是两个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视24v为什么会去驱动板啊,我把接电源板上的那两条背光线去掉,电压依然不稳,可以断定是驱动板的 ...

有些屏是24V驱动的,早期的屏,估计那时候是两块屏拼接的工艺做的。屏线看着像是两边有卡子,左右捏住看看能不能拔出来。

网友E:
谢谢拆机线上咨询维修楼主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屏是24V驱动的,早期的屏,估计那时候是两块屏拼接的工艺做的。屏线看着像是两边有卡子,左右捏住看 ...

哦哦明白了,谢谢,那个屏线中间那个地方网上翘起来,然后捏两边就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拆机线上咨询维修楼主修好了吗

没有,而且我现在都确定不了故障出在哪块板,电源短接启动脚又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F:
不行就网上买个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就网上买个电源板

不一定是电源板的问题,看他的现象的话怀疑灯管短路引起供电保护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