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电机控制器坏了怎么修?内部灌胶的

楼主(2022-07-06):
很好奇这玩意儿如果坏了怎么修?保险丝烧了几个,现在想换,求大佬给个方案
已经拆开,方法是把边上胶去掉,然后注射器在主板下面灌入酒精,慢慢的撬开

网友A:
还有这种半灌胶的

网友B:
保险丝都烧了,估计后面是有短路或者什么故障的,维修起来会很麻烦,如果是软胶的话可以慢慢产,如果是树脂胶可以买那种溶剂,某宝很多,只是这维修起来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半灌胶的

板子直接封死。束手无策

网友C:
这种东西都是坏了直接换的,你还想着修? 这种硬胶抠都抠不开,修是没可能了,如果是软胶的话,还能抠开修一下

网友:
在索伦炼魔戒的火山里试试,热能解决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都是坏了直接换的,你还想着修? 这种硬胶抠都抠不开,修是没可能了,如果是软胶的话,还能抠开修一 ...

硅橡胶,软的,就是主板下面全是胶,拿不下主板

网友D:
像是环氧树脂封的,弄开太费劲了。看保险插座柱子比胶高点,用斜口钳把露在外面的塑料剪掉,在露出的柱子上焊一个保险试试,就怕不单是保险的问题,其它地方还有故障

网友E:
硅胶有专门的解胶剂,泡

网友:
修的成本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环氧树脂封的,弄开太费劲了。看保险插座柱子比胶高点,用斜口钳把露在外面的塑料剪掉,在露出的柱子上 ...

不是环氧树脂,是硅橡胶。软的,上面可以扣掉,就是板子下面不好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胶有专门的解胶剂,泡

叫啥我去弄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啥我去弄点试试

*宝上很多,硅胶溶解剂、解胶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环氧树脂,是硅橡胶。软的,上面可以扣掉,就是板子下面不好抠

软的话先把大块的抠掉,再上除胶剂把剩下的溶了

网友:
板子灌胶了,坏了就换吧,这种不好拆出来修

网友:
慢慢扣,拆出来看看

网友F:
软胶那就把胶抠了慢慢检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胶那就把胶抠了慢慢检修嘛。。。。。。

主板下面扣不了,板子拿不出来

网友:
要是硅橡胶就方便多了,直接用丙酮(洗板水)泡着,很快它就会变软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都烧了,估计后面是有短路或者什么故障的,维修起来会很麻烦,如果是软胶的话可以慢慢产,如果是树脂 ...

这是因为发动机控制器坏了,导致烧坏充电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