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补胎液有用过么? 有SSSS说的那么危言耸听,用了之后就只能换轮胎?

楼主(2022-07-06):
补胎液有用过么? 有SSSS说的那么危言耸听,用了之后就只能换轮胎?

标配没备胎就补胎液,SSSS说用了之后没法补了只能换。

还有说法内置胎压监测的不能用补胎液,不过还好我这车是乞丐版,用的软件监测,没内置胎压传感器。

网友:
你近几年有换车的想法随便搞,没有换车的想法  还是去内补吧,补车液会腐蚀轮毂,早晚要换,一个胎算啥

楼主:
原车盖中盖没有备胎,但是车上有备胎位置里面填了一块黑泡沫,看了一下补胎液过期了。 琢磨要不要丢掉补胎液,换一套全尺寸备胎。

网友:
电动自行车用的是真空胎,漏气后买补胎液补过。

漏在水泥地上的液体干了之后像添加了绿草沫的混凝土,很坚固。

网友:
电动车都是标配补胎液了。。

网友:
你可以给你电动车里加一瓶,这样损失比较小。
加了补胎液一年后的轮胎里面全部烂成胶水一样的东西,这时你的轮胎如果质量合格,那么这时自补效果是最好的,如果轮胎是杂牌质量欠佳,这时胎壁会到处漏气补都补不了,气密层已经烂没了。
3-4年 后自补液失效,这时只能换轮胎,就算质量再好的轮胎也开始四处漏气了!

以上亲身经历!

网友:
我没记错 奥迪随车包里包含补胎液

网友:
补胎液不是长久之计。应急用用,脱困之后还是需要立马处理的。摩托车上用过,轮毂都氧化了。还不如被几根硫化胶条应急靠谱。

网友:
我试过一个自己补胎的办法。
车右前轮始终慢路气,也没找什么原因,上个月静态管理,看着车右前轮一天天瘪下。

仔细观察,在胎面发现一个小钉子,粘上水看到扎钉处慢慢出小气泡,拔出打子后漏气更大了。

试了一下,自己没有拆轮胎的条件。

想了想,把车轮拆下,把气放掉,用注射器吸了点706硅胶(固化后比704硬点)从轮胎外面扎钉子处往轮胎里注射。注射量不多,1-2毫升。注射后把轮胎扎钉处朝下静置一晚上。

第二天小气泵轮胎充气后安到车上,停了一个月没见跑气。

城市放开后车跑了100多公里没事,补胎成功。

网友A:
前几年用过一种绿色的补胎液,两年左右拆开看轮毂没腐蚀,但轮胎边缘硬化拆开就装不回去了。短期内打算换轮胎的可以用补胎液应急
你的补胎液过期就不要用了,还是换套备胎吧

网友:
最好别用,用了不但是胎报废的早,连轮毂最后可能都要一起扔。。。因为补胎液多为有机溶剂对橡胶有侵蚀作用,对轮毂有腐蚀或沾粘效果不好清理,一次性用还可能,多次用反而容易漏气

这东西只是适合应急使用

网友:
这个只能临时应急,脱困后还是要去内补,但是如果漏气孔较小的话,可能后期找不出漏气位置。

网友:
我这没腐蚀过,主要这个东西用了省事,加了之后不需要补气了,以前轮胎基本每个月都要补气,加了之后几个月都不用补,气是一点都不会跑了。而且如果你用的是缺气保用胎,胎压不足的情况下你可能发现不了漏气,甚至漏完了都发现不了,然后轮胎这样用几天轮胎侧面和正面都会因为经常弯折开裂,从而完全报废
主要因为气不足,我就碰到过一次。而且缺气保用胎没气了就车子跑的慢点和有点抖动,真的挺难发现。

网友:
补胎液只是应急使用的,方便的话还是要火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用过一种绿色的补胎液,两年左右拆开看轮毂没腐蚀,但轮胎边缘硬化拆开就装不回去了。短期内打算换轮 ...

乳白色的, 有一粒粒的黑点。特别粘。

网友:
用过之后不是换轮胎,是要换轮毂。

网友:
以前我摩托车加了补胎液,超过30码龙头抖的不得了,后来把胎换了才好。

网友:
这个只能临时应急

网友B:
不要用补胎液,除非你是一次性打算,再也不用这条轮胎了。

应急补胎可以用胶条,效果很好也没有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补胎液,除非你是一次性打算,再也不用这条轮胎了。

应急补胎可以用胶条,效果很好也没有副作用。 ...

胶条我用过。 电瓶车就用了,一直用着也没再火补,并不漏。

我就很奇怪,那几根辣条也不贵。为什么奇瑞非得装一罐补胎液。价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