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联想有线鼠标拆解维修+小米温度计改造

楼主(2022-07-06):
现在联想真的越来越垃圾了,外观光鲜亮丽实用料质严重缩水,鼠标线特别细夸张的还是铁的,这不鼠标滚轮不好使用了拆开维修一下。最后两张图是小米智能温度计,CR2032纽扣电池标称3.0v 用至2.9v居然不能显示了,改造上3.7v的18650锂电最高电压4.2v充一次电用一年以上应该可以,主要是电量足连接速度很快。

型号:EMS-537A

上面是老款鼠标,本来线无磁吸性,因为两个鼠标线已对调

鼠标线上的磁铁(两个鼠标线已对调)

拆开内部图片

正面元件稀少(编码器维修后与按键之间填充了热熔胶)

背面零星几只电阻电容

滚动鼠标轮网页上下不定就是它的问题,拆开的编码器,里面的金属弹片弹力弱了稍微加强一点就好了,还有一种问题是再里面的弹片够不到里面的电路了或者太脏(可能性很低)稍微调一下里面的3个弹片,就这么简单

把线接到两只弹片的边上是正极+中间是负极-,那个黑的里面是一只1n4007二极管降压又防接反烧坏温度计

看效果!不错纽扣电池标准才三伏,使用到2.9v就不能显示了浪费伤不起啊

网友A:
竟然是铁线???会不会是镀的镍层?

网友:
现在联想的电脑质量很差没用两年就出毛病慎入

网友:
这联想,比我买的山寨鼠标还省。
小米那个不用改电压吗,直接4.2v接一个1n4007就怼上去?

网友:
联想鼠标一直不咋地

网友B:
我也有一只同款的鼠标,确实缩水厉害,没记错的话,之前型号还是用的光栅滚轮,后来的全是编码器滚轮。
磁铁吸住的是线里面的屏蔽网,这个鼠标线里有5根线芯,多出的一根带着热缩管黑线就是屏蔽层接出来的,
跟USB插头的金属壳是相通的。而另外负责供电和信号的那四根还是铜线。用的话没影响,只是线比较硬,影响手感

网友C:
集成度越来越高,集成块外围几乎没什么原件了。

网友:
还不如山寨的好

网友:
联想鼠标觉得不好用

网友:
做工很一般

网友D:
这个联想怕是个假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只同款的鼠标,确实缩水厉害,没记错的话,之前型号还是用的光栅滚轮,后来的全是编码器滚轮。
磁 ...

线很细根本没有屏蔽网,5根线都有很强的磁吸性,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铁线???会不会是镀的镍层?

一般都是度锡,5根线都有很强的磁吸性,很硬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联想怕是个假的哦。

原机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成度越来越高,集成块外围几乎没什么原件了。

说白了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
上次有个电池3.1还是3.2就不能用了,小米这对电池要求有点高,

网友:
这种鼠标换个凯华红点微动爽的一批

网友:
动手能力犟!

网友:
据说小米这种温度计可以当CR2032电池测试仪

网友:
我觉得你接个太阳能板也一样用,反正不需要多大的电流,怕晚上不显示的话并联个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