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TL-WR802N 硬改16M + 64M 并刷入LEDE固件

楼主(2022-07-06):
一,硬件改动:将原来的4M + 16M的内存吹下,换上16+64,硬改过程不再介绍了;

二,备份原厂art
用编程器读取flash固件,地址0x003f0000后的就是原厂art
三,软件改动:
a,在16M flash头部0x00000000用编程器刷入breed;
b,按reset键开机直到led灯闪烁,进入breed,插网线,进入192.168.1.1,刷入固件;
c,在breed中刷入原厂art
四,固件介绍:
采用最新的coolsnowwolf的LEDE编译,可用于硬改成16M的WR802N(V1,V2都能用),固件截图如下:

工作模式:1,网口直接插上级路由,则默认进入无线ap模式,openwrt热点可直接上网
2,网口直接接电脑192.168.1.1可访问后台,默认管理员账号密码为:root  password
五,如果想把网口当作wan口无线做扩展使用,可修改/etc/config/network配置如下:/etc/config/network

config interface 'loopback'
        option ifname 'lo'
        option proto 'static'
        option ipaddr '127.0.0.1'
        option netmask '255.0.0.0'

config interface 'lan'
        option proto 'static'
        option netmask '255.255.255.0'
        option ipaddr '192.168.100.1'
        option _orig_ifname 'eth0 wlan0'
        option _orig_bridge 'true'

config interface 'WAN'
        option proto 'dhcp'
        option ifname 'eth0'

即:网口做wan口连接eth0,lan口连接无线,两个口都不要桥接,如果发现还不能上网,检查下wan口的防火墙是否未指定,可以把wan口的防火墙设置定向到wan口

其他:
以下是所用到的bin文件
昆山大佬的breed:
原厂编程器固件备份:

新16M LEDE固件备份(非编程器,需要在breed下刷入,默认网口为LAN口):

网友A:
改这个干啥啊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干啥啊兄弟。。。

一番成就感啊弟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干啥啊兄弟。。。

可以加点功能,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番成就感啊弟兄

主要还是做个备份,方便以后有类似需求的人能有个参考

网友C:
玩硬改的越来越少了,近两年新出的路由器配置比老三剑客好,都不需要硬改了,

网友:
我好像有这么一款路由器在墙角吃灰,先马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硬改的越来越少了,近两年新出的路由器配置比老三剑客好,都不需要硬改了, ...

是这样的,不用改,还便宜

网友:
这位老板太专业了吧

网友:
这破玩意改了还有什么用?

网友:
人的爱好就是不停在折腾

网友:
改还是需要有技术功底的。致敬极客精神

网友:
这个系统比原来的系统网速有提升吗

网友:
现在弄个rk3328芯片的软路由挺便宜的。

网友:
谢谢分享,单核的mips真是太慢了,

网友:
这么老还折腾没意义,现在至少千兆网口双频才用

网友D(2023-02-13):
能不能分享到网盘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分享到网盘下载

太久了,找不到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