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T-BC21有线木星轨迹球鼠标

楼主(2022-07-06):
在某鱼被坑了,50元买了个不能正常使用的家伙,08在某厂机台看到此款鼠标感觉很大气,现在自己妹子在做设计工作所以就淘了一个谁知....鼠标按键失灵是再正常不过的问题了,在咱们这些人手里那就是小ks,拆-换-不就费点事么?

罗技T - BC21有线木星轨迹球鼠标-外观

拆罗技T - BC21有线木星轨迹球鼠标-底部

拆罗技T - BC21有线木星轨迹球鼠标-内部

看结构

按键

全家福

传感器那部分有点复杂,都在这了慢慢欣赏吧列位

网友:
50块钱买个按键有问题,成色还行的轨迹球鼠标也算不亏吧。这种小众的鼠标本身就很贵。之前用无线版火星轨迹球的的时候,那个塑料球不知道怎么就弄丢了,淘宝上配了一个花了30多块钱....

网友:
楼主,照片有待优化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轨迹球鼠标还挺复杂的

网友:
在用无线的轨迹球。不过这价格也不算亏吧,比较成色看上去还行,又是小众的东西。

网友A:
让我想起了最老那种鼠标,下面是个轨迹球,这不就是把下方轨迹球搬到上面来用手滚动,然后就高大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起了最老那种鼠标,下面是个轨迹球,这不就是把下方轨迹球搬到上面来用手滚动,然后就高大上了?{:00 ...

你说的这种叫机械鼠标,和轨迹球鼠标不是一个概念。而且你也说反了,轨迹球鼠标还早出来几十年呢,后来家用电脑多了,为了降低使用门槛才有的机械鼠标
这种鼠标并不是高大上的东西,但很小众,因为它很适合一些特殊的工业仪器上,并没有完全淘汰掉。它的操作逻辑完全不同,是用手指或者手掌操控电脑指针坐标的,移动的速度慢,不过精度很高。操作的时候不需要移动鼠标本身,空间不需要那么大。那颗球不动 或者不在鼠标本体上,指针也不会移动,避免了误操作的问题。
也有不少搞设计的用这种鼠标,拉线,找约束点很方便,预览旋转模型的时候,一般的鼠标最多只能转180°,但轨迹球就没用这个限制。

网友C:
50有点贵了啊,08年的鼠标

网友:
不知啥原理

网友D:
12年买的无线轨迹球M570,换过两次按键,现在还在用

网友:
橙色挺新,换个微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有点贵了啊,08年的鼠标

是08年初次见过这款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年买的无线轨迹球M570,换过两次按键,现在还在用

我的也换按键了顺便改了锂

网友:
一直没用过这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叫机械鼠标,和轨迹球鼠标不是一个概念。而且你也说反了,轨迹球鼠标还早出来几十年呢,后来家 ...

谢谢指正,受教了,字最多,不过我认真看完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机械鼠标倒是用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