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宝PS-2461-7H服务器电源求改13.8V

楼主(2022-07-06):
买了光宝服务器电源,感觉挺好的,就是想求哪位大神帮改一下13.8V,有会的恳请帮忙

网友A:
为什么要改13。8呀

网友B:
这种是电源,没法改充电器的。。。(起码这种次级有单片机的,难度非常大)。
弄个普通线性光耦的电源,自己用358和电流采样电阻,配合431.还是比较容易做成电池充电器的。

那种12V10A铁壳电源就行(一定要次级加电流采样和358,否则过流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13。8呀

用于车台或者功放

楼主:
谢谢,这个应该是比较难弄,全数字控制

网友C:
13.8V,也是要做电台供电吧?

楼主(2022-12-09):
引用 网友C:
13.8V,也是要做电台供电吧?

是的老铁,我觉得服务器电源还不错

网友D(2023-06-10):
这个不好改,好像1f好改

网友:
能改  跑一下 电压 采样 找到电压采样电阻 换个可调的  就行

网友(2024-03-27):
试一下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电源,没法改充电器的。。。(起码这种次级有单片机的,难度非常大)。
弄个普通线性光耦的电源,自 ...

我就想改个电压

网友(2024-04-26):
64脚的IC 将第3脚的电阻换成3.6k 另一个标580(三机管 WB1下面,标称0的电阻左边)换成4.2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改,好像1f好改

好改换两个电阻 换取样和保护 电阻规格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