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 分享一个补胎小秒招

楼主(2022-07-06):
我试过一个自己补胎的办法。
车右前轮始终慢跑气,也没找什么原因,上个月静态管理,看着车右前轮一天天瘪下。

仔细观察,在胎面发现一个小钉子,粘上水看到扎钉处慢慢出小气泡,拔出钉子后漏气更大了。

试了一下,自己没有拆轮胎的条件,轮胎没办法自己从轮圈上拆下来,整不动。

想了想,把轮胎拆下,把气放掉,用注射器吸了点706硅胶(固化后比704硬点)从轮胎外面扎钉子处往轮胎里注射。注射量不多,1-2毫升。注射后把轮胎扎钉处朝下静置一晚上。硅胶固化后把轮胎的钉眼封闭了。

第二天充气后安车上,一个月没见跑气。

城市放开后跑了100多公里没事,补胎成功。

补充内容 (2025-9-23 20:48):
看发贴日期,已经快满3年了,当然,东北地区夏季胎每年只安车上跑半年,另一半时间是雪地胎在跑,这三年来也没见这只轮胎漏气。
今年2个月...

补充内容 (2025-9-23 20:48):
前也用706硅胶补了一个原来用胶片补的电动车真空胎,原来的胶片没粘牢起边又漏气了,我就把起边的胶片撕掉,轮胎内表面清理干净,...

补充内容 (2025-9-23 20:49):
在真空胎内表面薄薄的涂上706胶,为了提高胶的机械强度,我剪了一小片拖布上的布条作为薄纤维结构层浸在胶里作为胶的骨架,增强胶层的抗剪

补充内容 (2025-9-23 20:50):
性。这个胎在我的电动车前轮上已经行驶了500多公里了(有码表计里程),也没有漏气。这个胎是拆下来补的,不是从外往里注的胶。

补充内容 (2025-9-23 20:50):
这层706胶在真空胎内部只起到一个气密作用,紧紧地贴在轮胎内表面,轮胎的机械强度由原来的橡胶来保证,另外这胶固化后很软,比轮胎的橡胶要...

补充内容 (2025-9-23 20:50):
软,会很牢固地粘在轮胎内表面的,在行驶中与轮胎橡胶一起变形,气压充足的情况下,行驶一圈触地时变形量很小,正常胎压下是不会挤掉的。

补充内容 (2025-9-23 20:50):
有时间或者机会我再把这个电动车前轮胎拆下看看这个补法的耐久性如何。
2.5*14电动车胎我是徒手就能轻松整下来的,可以长期观察。那个汽车轮胎...

补充内容 (2025-9-23 20:51):
,自从安轮圈上就没拆下来过,必须找专业修理厂操作。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A:
为啥不用补胎胶条

网友:
楼主又省了补胎的钱,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你看的这些都是密封胶,理论上来说没什么粘性,只是用来填充缝隙的。补车胎是不是有点离谱。结构胶,t7000都比这个好。这东西干了以后有点像软糖橡皮泥,一撕就掉。用自行车胎胶水都比这靠谱

网友:
塞个江米条完事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补胎法

网友:
天目胶数据表我要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补胎胶条

钉子扎的孔很小,就那种木工装修用的很小的细排钉,我也没有胶条,把胶条捅进去可能还会把轮胎眼撑大。

网友B:
我以为楼主的是电动车,结果是汽车。最好别这样玩,市区低速可能没问题,就担心跑高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钉子扎的孔很小,就那种木工装修用的很小的细排钉,我也没有胶条,把胶条捅进去可能还会把轮胎眼撑大。 ...

就是。我宁肯去修车店补,也不要扎胶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楼主的是电动车,结果是汽车。最好别这样玩,市区低速可能没问题,就担心跑高速 ...

胎面钉眼儿内注入少量硅胶封闭后未影响到轮胎结构安全。
气密性上在注入封堵后长期静态放置(30天)和高速行驶后(120Km/h   100Km+)未观察到漏气现象。

网友C:
感觉补胎是不是在里面补胶片会好一点?

网友:
应该是因为孔比较小吧,硅胶注射进轮胎内部之后在气压的作用下被压成了平平的一片。否则的话打气就要喷出来。但是这样跑高速还是有风险的。请注意一下补的那个点是否有异常生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补胎是不是在里面补胶片会好一点?

试了,徒手(没有相应的工具和经验、包括力量)是真不能把轮胎从钢圈上拆下来。

网友:
慢漏气,一般是往轮胎内注入自动补胎液。另外如果自已补胎又不想拆下来补,也有一种专门的橡胶钉,是用于轮胎被扎钉子后的填充物。

网友:
前轮还敢这样补,我只能说楼主担子真大。这种状态别上高速啊,否则就是没命的代价。

网友:
我也是有一个侧面被人用注射器之类的扎了,去了两个店找不到漏点,后面找到了,都说是侧面无法修补,修补了也不安全,只能换了。现在有点后悔,应该拿来试试,毕竟一周才漏完气,打满一次跑一天没问题,跑的快速路,80-90公里时速。

网友:
不是长久之计,可以临时修补,特别是下雨天就会漏气!